新人問一個vga問題

楼主(2012-12-04):
剛學fpga不久,瞭解了一下vga,發現有幾個問題不太懂:
1、網上有資料說vga的工業標準是640*480@60Hz,那其他600*800等等的算是什麽,也是vga的標準嗎?
2、vga標準跟電腦液晶顯示器分辨率有什麽關係?爲什麽我看見有人vga驅動用640*480標準寫,卻能在1024*768分辨率的液晶顯示器上滿屏顯示?難道vga標準並不代表分辨率?
3、液晶顯示器不是都有固有(最佳)分辨率的嗎?那爲什麽網上vga驅動普遍按640*480寫?屏幕分辨率究竟體現在驅動程序的哪裡?
因為思路也的確不太清晰,表述也就不太精確,請各位高手解解困惑!

网友A:
VGA——>video graphics array,是指视频图像传输标准,与分辨率没有关系,但是分辨率要靠VGA标准传输。
具体分辨率有多少种,请参考vesa标准,你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分辨率。从640*480到4K*2K等等。
所有分辨率的的扫描时序都是VGA标准时序。
屏幕最佳分辨率与显示器内部做了多少像素有关系,当然也可让其中一些像素显示,一些像素不显示,所以640*480可以显示在1920*1080的显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video graphics array,是指视频图像传输标准,与分辨率没有关系,但是分辨率要靠VGA标准传输。
具 ...

謝謝。那麼我看見vga本身也幾種不同的傳輸標準,實際中應該怎麼選擇才能讓顯示器顯示效果最佳

网友A:
只有一种VGA时序,没见过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种VGA时序,没见过其它的

噢,我好像把vga標準和各種分辨率對應下的掃描時序搞混了。

我還有個問題,對於特定的液晶顯示器,選擇的vga掃描時序應該要與屏幕最佳分辨率匹配才是最好的吧。那麼如果vga選擇按640*480掃描,會在1920*1080的显示器上怎麼顯示?圖片應該不會滿屏顯示吧,那應該如何控制圖片在屏幕上顯示的方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我好像把vga標準和各種分辨率對應下的掃描時序搞混了。

我還有個問題,對於特定的液晶顯示器,選擇 ...

自己动手玩玩就知道了,实践出真理

网友:
SQCIF=12*96
QCIF=176*144
CIF=352*288
QVGA=320*240
VGA=640*480
SVGA=800*600
WSVGA=1024*600
XGA=1024*768
XVGA=1280*960
UXGA=160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