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2-12-04):
主机显卡NviDIA 300,双头输出。
连接两台显示器。
之前使用正常。
第二屏连接线是自己焊的VGA线,只连了1、2、3、13、14和屏蔽线。
第二屏突然不能被识别。显示驱动里只认到一台显示器。
将第二屏显示器单独连接到显卡时能正常使用。

后来换了一台显示器恢复正常。

问题:VGA线1、2、3、13、14都是单向数据传输的,显示卡是怎样识别到是否有显示器接入的呢?
也就是之前的显示器是哪部分坏掉才导致上述问题的?

网友A:
我想RGB阻抗75,悬空电压肯定高吧

网友B:
貌似还有 几根线是I2C 识别显示器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还有 几根线是I2C 识别显示器参数的

那几根线都没有接。正常的显示器也能正常识别,只是不能识别出显示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RGB阻抗75,悬空电压肯定高吧

有可能,回头我试试在1、2、3、13、14对地并上一个75欧的电阻试试能不能识别,如果可以就救活一个显示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