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天线部分PCB板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2-12-04):
文中提到了50欧姆的阻抗匹配,不知道这个阻抗匹配在PCB板子中会涉及么,还是只与外置的天线选择有关?同时我看TI的SMA参考设计部分的线宽为55mil,求指点

网友:
PCB的阻抗控制,问问你找的制板厂吧

网友A:
线宽 线长  铜厚  介电常数 这些都影响着天线端的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 线长  铜厚  介电常数 这些都影响着天线端的阻抗匹配

那这部分应该怎样绘制呢?

网友:
用ADS2009输入线路板参数后,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部分应该怎样绘制呢?

完全可以copyCC2530EM 参考设计。TI官方是这么说的:参考设计演示了用于 CC2530 去耦和射频布局的精湛技术。为了实现最佳射频性能,应该准确复制该参考设计。这是具有离散/微带不平衡和 SMA 天线连接器(适用于单端 50Ω 天线)的 2 层参考设计。

网友A:
即使你不用SMA天线,用PCB天线 TI也提供的。

网友(2013-07-01):
引用 网友A:
即使你不用SMA天线,用PCB天线 TI也提供的。

想问下,ti提供了pcb天线的参考设计了吗?相对于参考设计,我们如何修改

网友:
TI官网有详细说明,手头有两个给LZ参考。
DN007和DN024是我曾经用过的天线。
swra161b是选择指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copyCC2530EM 参考设计。TI官方是这么说的:参考设计演示了用于 CC2530 去耦和射频布局的精湛技 ...

但是ti提供的是SMA的参考设计,不知道它是否应用于pcb天线的匹配电路,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ti提供的是SMA的参考设计,不知道它是否应用于pcb天线的匹配电路,谢谢。 ...

PCB天线你可以参考CC2531的参考设计 我之前用过那个上面的PCB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天线你可以参考CC2531的参考设计 我之前用过那个上面的PCB天线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看到CC2531的参考设计不是倒F型的,我想问ti提供的CC2530的SMA天线的匹配电路是不是同样适用于pcb天线,我感觉参考设计主要就是提供匹配电路的精确度,至于天线的形状,网上是可以找到的。真心感谢。

网友C:
看看我这个帖子,里面有设计用到的软件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22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这个帖子,里面有设计用到的软件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228-1-1.html

谢谢你。不过看了一些资料也没太搞懂所谓的电阻匹配是什么意思。
是指从芯片输出引脚到天线这段距离的阻值和微带线(pcb天线)的阻值进行匹配吗?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不过看了一些资料也没太搞懂所谓的电阻匹配是什么意思。
是指从芯片输出引脚到天线这段距离的阻 ...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放心设计吧,不过导线与覆铜间距不要太小,一般的线路板厂做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放心设计吧,不过导线与覆铜间距不要太小,一般的线路板厂做不了! ...

谢谢。
感觉设计基本上所有的参数已经固定,接下来布局也有参考,我想问下,不知道在射频板中过孔有什么讲究没?我看参考设计中打了很多过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
感觉设计基本上所有的参数已经固定,接下来布局也有参考,我想问下,不知道在射频板中过孔有什么 ...

过孔是为了保证双面覆铜的导通性,而已!多些吧,别太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过孔是为了保证双面覆铜的导通性,而已!多些吧,别太少

另外,看来下 ,好像SMA天线和pcb天线的匹配电路是一样的啊,也就说天线和匹配电路都是向着50欧姆这个标准进行设计的,所以其原理图是通用的,是不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看来下 ,好像SMA天线和pcb天线的匹配电路是一样的啊,也就说天线和匹配电路都是向着50欧姆这个标 ...

完全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完全正确!

谢谢了,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老师又要求完全搞懂射频这块了,比较麻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老师又要求完全搞懂射频这块了,比较麻烦啊 ...

几乎什么都做,呵呵,射频搞过手机模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几乎什么都做,呵呵,射频搞过手机模块的

不知道做不做嵌入式这方面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做不做嵌入式这方面的呢

当然,嵌入式是主业,NXP ARM7系列,AVR系列的我强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嵌入式是主业,NXP ARM7系列,AVR系列的我强项

so,很厉害啊,那你是自己完成嵌入式的设计呗,以后有问题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很厉害啊,那你是自己完成嵌入式的设计呗,以后有问题请教了~~·~~

谈不上求教,论坛里面都是互相帮忙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天线你可以参考CC2531的参考设计 我之前用过那个上面的PCB天线

如果自己利用仪器仿真以及测试来修改参考设计的匹配电路 ,那么2.4G的pcb天线的性能能够达到什么程度?2或3间房间能达到吗?

网友(2014-06-13):
您好,能分享一份SMA参考设计么,TI官网没找到

网友(2014-08-23):
引用 网友B:
另外,看来下 ,好像SMA天线和pcb天线的匹配电路是一样的啊,也就说天线和匹配电路都是向着50欧姆这个标 ...

我见过的2.4GHz的天线有,蛇形的(弓形),倒F型的,T型的。它们的电阻匹配电路通用吗?想得到一个确定性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乎什么都做,呵呵,射频搞过手机模块的

画射频部分的PCB,需要看些什么资料啊

网友D(2014-10-16):
小白啊,画了块2层PCB,传输距离1米左右。。。。。

网友:
天线有关系的部分直接copy,否则需要调参数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D:
小白啊,画了块2层PCB,传输距离1米左右。。。。。

兄弟  你的设计能否传上来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