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射频部分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2-12-04):
一直没有仔细观察电路的设计问题,今天意外的发现TI官网的参考电路怎么和CC2530数据手册的不一样,25 26引脚的顺序都对换了,而电路一点没有对换,求指点

网友A:
表示强烈关注 明天抽时间看看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强烈关注 明天抽时间看看  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找到原因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找到原因没有呢?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好解释,CC2530 Pin25接电容C251,Pin26 接电容C261,为什么前后不一样呢,因为C251=C261=18P,封装是:0402, 误差是: 5%,耐压是:25V,即C251和C261完全可以互换。
证据如下:

还有什么问题,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好解释,CC2530 Pin25接电容C251,Pin26 接电容C261,为什么前后不一样呢,因为C251= ...

不同点不是前面那个电容,你没有发现引脚位置对换了,而那部分电路却还是一样画的么?有些人说是差分电路 影响不大 不知道具体撒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点不是前面那个电容,你没有发现引脚位置对换了,而那部分电路却还是一样画的么?有些人说是差分电路 ...

以参考设计为准,参考设计中原理图和PCB图纸是对应无误的。我们实际设计的时候也是参考TI的参考设计,芯片手册可能会有错误,TI会有勘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