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识别不了我的MSP-FET430 !!!

楼主(2012-12-04):
        我用的是32位的win7,装了IAR for MSP430 5. 10 ,搭建了一个MSP430FG4618的最小系统,准备下程序试试。。 之前是听说IAR5.1的是免驱动的(我的理解是,不需要装下载器的驱动,它自己识别)。所以,当MSP-FET430UIF插电脑时没反应(是完全没任何反应。。→ _→ ),我也没太在意,因为免驱动嘛~~~    但是写了个程序,下载时居然提示:(见下图)
     IAR中的配置如下图:

请问各位,有没有是win7 的,用IAR的,为什么我的win7就不能识别这个下载器,又没有提示驱动安装。。。    另外,最小系统线连的没问题,排除线路连接的可能

楼主:
急啊~~~   各位各位~~ 帮帮忙!!!

网友A:
是不是版本升级了?iar 5.4.6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版本升级了?iar 5.4.6会有问题的。

我的是IAR5.1 ,这个是在买下载器里送的光盘里的软件。。。 好像说是免驱动~~ 不知道什么叫免驱动,免驱动~~

网友:
先去你的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有什么不正常的设备,驱动在IAR目录下面,xxx\430\drivers\TIUSBFET\

网友:
是需要装驱动的,V2  和V3版本有些区别,呵呵,附上我的说明书给你看看哈

网友B:
你的仿真器估计是V3 CDC的
你降级到V2 VCP就可以啦
今天我不小心升级到V3,和你的错误一样,后来降级到V2,一切又OK了

网友C:
用光盘里的驱动 umpuwsXP.inf  umpusbxp.sys 覆盖掉安装目录..../430/drivers/TIUSBFET 里的默认驱动 重新更改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仿真器估计是V3 CDC的
你降级到V2 VCP就可以啦
今天我不小心升级到V3,和你的错误一样,后来降级到V2, ...

说清楚点~~  怎么做?怎么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盘里的驱动 umpuwsXP.inf  umpusbxp.sys 覆盖掉安装目录..../430/drivers/TIUSBFET 里的默认驱动 重新 ...

我的电脑是WIN7的啊,,,  把这个替换后能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WIN7的啊,,,  把这个替换后能行么?

我也用的WIN7,楼主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清楚点~~  怎么做?怎么降?

网上搜索:430UIF 固件降级
要多学会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