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如何模拟键盘输入啊?代码是在mach3中使用的。

楼主(2012-12-04):
······
Dim wshShell
Set wshShell = 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wshshell. SendKeys"{Enter}"
······

我写了这段代码,但是没反应,上面省略部分是一段反馈信息,按下回车就退去了,现在想模拟键盘输入,但是没反应。各位大哥有没有好的建议啊,我很想知道!

网友A:
WinIO, WinRing0,搜一下吧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这个代码是VC里用的,我想要的是用vb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是VC里用的,我想要的是用vb写的

VB也能实现WinIO。
http://www.baidu.com/s?wd=VB+Win ... _sug3=3&rsv_n=2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IO, WinRing0,搜一下吧

VB也能实现 WinIO吧,
http://www.baidu.com/s?wd=VB+Win ... _sug3=3&rsv_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IO, WinRing0,搜一下吧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
怎么会是WinIO? 楼主要的是软件模拟键盘击键事件

其实楼主SendKey的用法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是WinIO? 楼主要的是软件模拟键盘击键事件

其实楼主SendKey的用法没错

您好,我的这段代码是在mach3中使用的,提问时忘记加上了,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指教小弟一下?

网友C:
以前写过这样的软件,可以软件模拟键盘,鼠标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写过这样的软件,可以软件模拟键盘,鼠标的动作!

在mach3中运行这样的脚本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