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电流指示怎样做?

楼主(2012-12-04):
现在想做一个100ma的电流指示装置,用LED指示即可,功能为负载大于100MA时灯亮,反之灯灭,想用LM358运放来做,未找到合式的电路,自已模电不行,大伙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如果负载不要求共地的话很好做,在负载的地端接个小电阻,用LM358同相放大小电阻上的压降到能点LED就行。
要求共地的话,这个小电阻要接到高端,稍微麻烦一点,AD有篇文章,按他的第一个电路来就行了。电压不高的话他的稳压二极管也可以省掉。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 ... 4-12/high_side.html

网友(2013-01-05):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不要求共地的话很好做,在负载的地端接个小电阻,用LM358同相放大小电阻上的压降到能点LED就行。

太谢谢!!!到处在跪求这个内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不要求共地的话很好做,在负载的地端接个小电阻,用LM358同相放大小电阻上的压降到能点LED就行。

其实8128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