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ket编程,server接收到的数据包会不会错序

楼主(2012-12-04):
假设TCP
一个server,多个client
client都向server发送数据
会不会出现下图这样的情况,C1的数据包和C2的数据包发送后,S接收到的数据出现错位!!

网友:
TCP会保证不错,UDP则不能保证。

另外,TCP通讯前必须建立连接,所以,C1和C2是两个不同的连接,他们的数据不会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