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C语言的问题(位域)

楼主(2012-12-04):
实现目的:有按键K,当按键按下后key取反,主程序中if判断key运行程序
最开始想到定义key为bit,按键按下key=~key;
可ICC中不能用bit,后来定义key为unsigned char的
但这时候用key=~key;就不行了。用key=!key;也不行
最后定义为
struct  stu
{
unsigned key:    1;
unsigned       :    7;
}menu;

我想请问如果这样定义,用外部申明的时候应该怎么写?就是我在文件A中定义的话,如果在B文件用到这个值应该怎样申明。extern 后面应该怎么写

第二个问题是条件编辑的
#if
void a(void)
{;}
#else
void b(void)
{;}
#endif
像这种语句做头文件H函数的话应该如何处理?
自学C语言,望大仙们指点,谢谢~

楼主:
是太简单了没人愿意回答吗

网友(2013-01-28):
第1问:
extern struct stu menu;

第2问:(其实你打开一个头文件看一下,就应该知道了)
头文件格式:
#ifndef _XXXX_H
#define _XXXX_H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