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实时时钟芯片为什么用美信的DS32KHZ的晶振依然慢10%左右

楼主(2012-12-04):
如题,不知发那个板块合适,就AVR吧。

DS1302实时时钟芯片为什么用美信的DS32KHZ的晶振依然慢10%左右,DS32KHZ是绝对原装进口的芯片,直接申请过来的,但是DS1302是用的国产的芯片,按说1302也就计数而已,只要时钟准了计时肯定是准的啊~但是却慢10%,究竟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不是应该 32.768KHz 么,32K当然会慢了

网友B:
调节下晶振脚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下晶振脚的电容

不是的~是美信的有源晶振,哪来的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 32.768KHz 么,32K当然会慢了

型号是DS32KHZ,但是实际是32.768KHZ的~

网友C:
是你用来对比的时钟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用来对比的时钟快了吧

电脑上的时钟总归是准的吧~

网友:
误差10%的意思是走时一天(24小时)要差到2.4小时?
建议在市场上随便买一只那种32.768kHz钟表晶体试试(DS1302外接晶体毋需外接负载电容,内部已有),误差也绝对不会超过一天10秒。

网友:
国产芯片有问题也不是不可能。

以前还出现过ds1302,23:59:59之后跳4:0:0的情况。。。

话说,1%的差距,有些万用表应该都能测得出了,有源晶振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上的时钟总归是准的吧~

电脑也不一定啊,你去国家授时中心的网站上对时吧

网友:
差这么多肯定是有什么大问题,比如程序?

网友:
用示波器量晶振频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