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上大学时自己焊的小板子,纯手工

楼主(2012-12-05):
热转印法设计的最小系统,该有的应该都有了

热转印法设计的最小系统 ,插上元件 正面

热转印法设计的最小系统 ,插上元件 背面

焊接后正面与图纸对比

焊接后面与图纸对比

用万用板纯手工焊接的51 AVR两用开发板,带串口指示灯、独立的LM358运放单元、AD DA单元、红外、蜂鸣器、按键、液晶、数码管(液晶下面呢)、流水灯(液晶下面呢)、独立供电、感觉功能不比买的差了,可扩展性还不错

调试加速度计

设计的51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y good !

3Q

网友B:
挺好的  买PCB绿油涂上就和真的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  买PCB绿油涂上就和真的一样了

额 这个也不假啊 就是粗糙些 钻孔很不好对齐 贴片要好些

网友:
热转印的非常漂亮。我以前转印的都不清楚,大部分是断线,后来就不转印,找人雕刻或者出去打样了。

网友:
还算不错 参加飞思卡尔时 一个哥们热转印的 结果把核心板烧了

网友C:
你哪个大学

网友D:
他应该是小21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哪个大学

不知名的 防灾科技学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应该是小211的!!!!

额 我普通二本 大专生 有木有很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飞线???

恩 原理图红线部分是我标记要加飞线的

网友F:
最后一张图是实物图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我普通二本 大专生 有木有很丢人

我也是2本  刚升二本的学校

网友G:
为什么做得好就感觉是211呢???
我一个二本做的板子说不定你211的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一张图是实物图吗?

不是 是图纸上的图,没想去制版,因为自己搭电路也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2本  刚升二本的学校

额 我没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做得好就感觉是211呢???
我一个二本做的板子说不定你211的好得多···· ...

淡定,咱不跟谁比
也许我的学校不能给我的人生增加光彩,但我希望未来自己能让我的学校引以为傲

网友:
引用 楼主:
淡定,咱不跟谁比
也许我的学校不能给我的人生增加光彩,但我希望未来自己能让我的学校引以为傲 ...

网友D:
没关系,我也是小21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我普通二本 大专生 有木有很丢人

   自己快乐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我也是小211的!!!!

不懂什么叫小211

网友D:
      就是自己吹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自己吹出来了!!!

天啊、我可没跟你吹

网友:
看背面才知道好不好看,正面都那样,感觉没什么;不过热转印确实不错,只弄过雕刻机,不懂。

网友:
之前在学校每天都往实验跑,,,学校的条件真的有点落后。。每次转印完后,整一块都要用油性笔重新画过。。

网友H:
板子做的狠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子做的狠漂亮。

谢谢、、、

网友I:
大二以前的话还不错,我们这边大一的会做板子(自己画PCB)的一大把

网友J:
好像过孔没有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防灾的啊  嘿嘿 ,我们学校就不提供  pcb的

你知道我们学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二以前的话还不错,我们这边大一的会做板子(自己画PCB)的一大把

你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过孔没有打印出来

做的单面板,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的单面板,飞线

   我说是学校自己吹嘘的的呵呵!!!!!!

网友J:
引用 楼主:
做的单面板,飞线

我的意思是插件封装上的元件孔好像没有打印出来,然后钻孔的时候就很麻烦,容易出现转错,转偏的问题.一个器件孔是环形的,给你打出来就是圆形的了.
图片上感觉是,实际上有没有打出来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插件封装上的元件孔好像没有打印出来,然后钻孔的时候就很麻烦,容易出现转错,转偏的问题.一个器 ...

确实只有一个圆实心的,没有印成空型,钻孔时是用洞洞板对好,通过它钻,还算整齐

网友L:
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没有跳线啊

网友M:
热转印,不错,我也玩过一段时间。
不过我绝大多数是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完美的状态就是没有跳线啊

该跳还得跳

楼主:
引用 网友M:
热转印,不错,我也玩过一段时间。
不过我绝大多数是失败的。

就做过这一个,结果还好,后来懒得费劲,直接在洞洞板上做

网友:
再镀下锡就跟更帅了,久了铜氧化不好看

网友N:
这个也太差了吧!如果做的精细的话,可以缩小1/3,最小的线可以达到1mm,而且没有“空中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也太差了吧!如果做的精细的话,可以缩小1/3,最小的线可以达到1mm,而且没有“空中飞线” ...

让您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在衡水学院呢,比防灾差一点的学校,不过我差点就去了

呵呵 了解……

网友O:
引用 楼主:
确实只有一个圆实心的,没有印成空型,钻孔时是用洞洞板对好,通过它钻,还算整齐 ...

你应该先试试,然后看下你“还算整齐”的标准是否一如既往。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也太差了吧!如果做的精细的话,可以缩小1/3,最小的线可以达到1mm,而且没有“空中飞线” ...

是因为楼主的热转印技术还比较原始。
楼主说过他转印完后还需要用油笔补画,因此线无法做太细。
如果工艺正确,热转印应该一次过机完成,碳粉贴得极紧,我试过100*100mm的板子,可以做到4mil的线,无任何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生是防灾人,死是防灾鬼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应该先试试,然后看下你“还算整齐”的标准是否一如既往。

还算整齐的标准是指四十个引脚的锁紧能插进去,其实怎么招都不好钻,一不小心就容易歪,看运气了

网友P:
我一直很好奇这种东西的做法,这种相对直接洞洞板,感觉也不省事啊。

网友O(2013-01-14):
引用 网友P:
我一直很好奇这种东西的做法,这种相对直接洞洞板,感觉也不省事啊。

相对于洞洞板省事多了。热转印的工艺非常简单,只要流程正确,从打印到出板只需要10~15分钟。
认为热转印麻烦的人里面,除少数人工件不着急,或比例要求极严格(热转印有少量变形,所以改用光刻了),大部分人都是死在热转印过程(粘不住),还有少量人死在腐蚀上(太慢,泡坏了),当然,打印也是一门小学问。

网友:
引用 网友O:
相对于洞洞板省事多了。热转印的工艺非常简单,只要流程正确,从打印到出板只需要10~15分钟。
认为热转印 ...

哦,我在学校没见过有这么玩的,想学习,却没人教

网友:
没人教确实很难掌握,很多小技巧,只可意会无法言传

网友Q:
打印机、感光纸、电熨斗、双氧水、盐酸、小电钻、铜板。
最小做到过6mil。

楼主:
引用 网友Q:
打印机、感光纸、电熨斗、双氧水、盐酸、小电钻、铜板。
最小做到过6mil。 ...

可以做到就一定要做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就一定要做到么?

根据实际需要来看。

网友R:
在学校一直都是热转印单层,从来没有开过板。 1年半 做过的板子不下80张。 最小做过10MIL线,5MIL间距。元件,芯片基本用贴片,msp430f149,f5438,飞思卡尔的xs128这些单片机也没有失败过。

网友:
热转印做的不错,我的技术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R:
在学校一直都是热转印单层,从来没有开过板。 1年半 做过的板子不下80张。 最小做过10MIL线,5MIL间距。元 ...

网友S:
我大专的,以前用感光,现在热转印,做双面很蛋疼啊,不知道楼主的数码管怎么弄的,我做的数码管上全是飞线

网友T:
楼主,莫非那本红色的课本是图书馆借的 郭天祥的图书?

网友:
转印挺漂亮的

网友:
只能望器相背啊

网友U:
楼主也教教我怎么焊接吧,好想学啊

网友:
板子做的确实挺漂亮的 呵呵

网友:
唉。咱当年大学咋就不知道干点这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也教教我怎么焊接吧,好想学啊

这种直插的不难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莫非那本红色的课本是图书馆借的 郭天祥的图书?

是啊,被我霸占了一年才传给学弟学妹们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大专的,以前用感光,现在热转印,做双面很蛋疼啊,不知道楼主的数码管怎么弄的,我做的数码管上全是飞线 ...

我也大专,图片里我木有焊数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