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5E144C8+FT232H+AL440B轻松搞定USB数据传输(开源进行时)

楼主(2012-12-05):
弄着弄着,发现原来的资料整理不到一起去了,所以重新开个帖子,开源进行时,带各位看官轻松搞定USB。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每天一贴。另外除了相对高端点的FT_TRANS(也就是EP3C5E144C8+FT232H+AL440B高速数据传输板卡),马上投产的低成本FT232H_Module板,供大家体验FT232H的强大功能。具体销售信息可以关注淘宝店铺:威远高科。http://shop101130668.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1.AnviPz

基本的硬件架构:EP3C5E144C8(主控器)+ FT232H(USB控制器)+ AL440B(512KB FIFO)+ 40PIN GPIO;
功能目标:高速数据传输(数据采集和数据恢复),可实现多种接口USB的转换,为各种主机提供USB高速数据传输接口;
速率测试,条件:Cure2 CPU E8400,2G内存,Win7 32位
USB OUT(平均速率):38MBytes/Sec;
USB    IN(平均速率):48MBytes/Sec;
实时数据采集及恢复(稳定传输的数据率),条件:上位机程序优先级设置成”实时“模式
USB OUT: 30MBytes/Sec;
USB    IN: 40MBytes/Sec;

楼主:
使用总结在9楼,所有资料在2楼。

FT_TRANS板卡原理图
FT232H FT245模式的FPGA读写控制
FTDI USB接口芯片配置工具,FT_ProgV2.6.8
FT_Prog使用说明,其实不看说明也没关系,直接打开程序,scan 器件,把列表里面的东西逐项看一遍就可以了,需要说明的是,很多功能是需要USB芯片挂外部E2PROM才能进行的。
FT232H手册一副,手册还是很重要的,FT232H接口转换功能比较强大,不同的配置(使用FT_Prog进行)管脚映射不同的功能,应用中注意,此手册必读。
驱动程序D2XX(很多接口功能需要这个驱动才能完成)两个:。需要苹果、Linux等的可以访问官网,这东西支持很广。
驱动程序VCP(也就是虚拟串口的)两个
D2XX驱动编程手册
最快的工作模式FT245 同步FIFO编程指南
上位机应用程序,将ft232h_lib和DataSave.cpp移植到新的VC工程编译即可使用。,也适用于FT2232H。编程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打开USB,对USB进行设置,进行USB读写。操作基本上就是和C的文件读写差不多,所以不懂上位机只要懂C语言就可以应用。类似FT_Open,FT_Read, FT_Write很熟悉吧。呵呵。编程可以参考D2XX驱动编程手册、FT245同步FIFO编程指南。

网友:
谢谢楼主,收藏起来,早晚用的着。

网友A:
更喜欢定制的USB,如FX2,FX3之类的。FX2在windows下能跑到50MB/s,FX3据说能跑到300+MB/s,而且FX3本身就可以做为USB OTG使用,配合定制的系统,在ARM核上可以实现高性能USB OTG2.0。主要是因为定制的功能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喜欢定制的USB,如FX2,FX3之类的。FX2在windows下能跑到50MB/s,FX3据说能跑到300+MB/s,而且FX3本身就 ...

这东西各有所需吧。不能一概而论。定制,对于某些人是方便,对某些人是负担。

网友B:
楼主 ,给个完整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给个完整的例子。

资料持续更新,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名学习中

添加了上位机应用程序,至此,FT232H基本开发全部结束,总结一下:
(1)读FT232H的DataSheet,确认自己要利用该芯实现什么功能,该芯片工作在什么模式,确认是否需要E2PROM进行配置信息的存储以及需要使用的驱动(D2XX还是VCP);
(2)设计外围电路,制板,焊接;
(3)连接USB,安装驱动程序,启动FT_Prog,扫描,找到FT232H芯片,识别出E2PROM,恭喜你,USB部分没问题,通过FT_Prog对配置信息进行烧写;
(4)开发上位机、下位机应用程序。上位机应用程序主要参考D2XX手册,VCP的就按照串口操作就可以了。下位机结合自己应用搞吧。
(5)所有资料都在二楼。

网友:
这个强烈建议 至酷啊!
还有楼主要熟悉阿莫这儿的规矩:
至酷了才可以发淘宝链接啊。。。
当心被封号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
一定要顶的!

网友D:
不过楼主的 只是开源了一部分啊
fpga和ft2232接口部分的时序等
fpga读fifo的程序等等 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楼主的 只是开源了一部分啊
fpga和ft2232接口部分的时序等
fpga读fifo的程序等等 都没有啊。。。 ...

ft2232和ft232控制是一样的。直接用ft232h的就可以了。fpga读写fifo的需要整理一下。

网友E:
速度飞快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使用总结在9楼,所有资料在2楼。

FT_TRANS板卡原理图

又没法编辑了,只能往后面挂了。
上一个AL440B读写例程,可以调整一下锁相环输出不同频率的WCK和RCK观察一下效果,同时亦可以把WCK和RCK调成一样看看数据读写是否有问题。此外,这个设计跑60MHz的时钟没任何问题,这个FIFO最高支持80MHz,我的板子针对这个FIFO跑80MHz而不进行时序约束就会出现采样错误了。所以想让这个FIFO跑80MHz总线速率的时候,要么把PCB做个处理,要么时序约束做好,或者两方面结合。
AL440B读写操作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飞快啊!!??

这个速度和PC机还有很大关系,同样的设计弄到我笔记本上面就降速了。

网友F:
顶,老大,你这个是FT2232吧,和FT232或者FT245是不同的东西哦,好多用FT2232做JTAG调试器的,这个事后者所不能的,FT的稳定性确实非常好的,从USB的角度看开发起来比CY68013的要简单的多,开源就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老大,你这个是FT2232吧,和FT232或者FT245是不同的东西哦,好多用FT2232做JTAG调试器的,这个事后者所 ...

我这个是FT232H,不是FT2232H,但是FT2232H的Sync 245 FIFO模式和FT232H是一样的,只不过2232H是双UART通道,而232H只有一个通道。但是由于FT232H出来的更晚一些,所以FT232H的单通道支持了更多的功能,你可以对比看看。在操作Sync 245 FIFO模式两者是一样的。上位机和下位机完全一样。可以把设计用来操作FT2232H没问题的。事实上我是把设计从FT2232H移植过来的。

纠正一下,二楼的第二个程序链接为FPGA按照Sync 245 FIFO模式操作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FT232H,不是FT2232H,但是FT2232H的Sync 245 FIFO模式和FT232H是一样的,只不过2232H是双UART通 ...

“FT232H不仅支持异步串行接口(UART),还通过其内建的多协议同步串行引擎(MPSSE)支持许多同步IO接口,比如SPI, I2C,JTAG以及FPGA编程接口,MPSSE通信速度能够达到30M比特/秒。另外,MPSSE可用于执行设计工程师自己的同步串行总线协议。”

原来如此,带H的是新器件,我以为是FT232呢,看来FT232H的功能更强,不知价格如何?

网友:
留名关注,值得鼓励……

网友G:
一直想弄个高速USB采集设备,这个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想弄个高速USB采集设备,这个很简单?

是的,很简单。如果想快的话可以看看我的开发板,否则参考开源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
好帖子,顶顶楼主。希望以后如果用的上USB的话,可以回头再看这个帖子

网友H:
顶顶。。。
做个最小USB转232吧。高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顶。。。
做个最小USB转232吧。高速的。。。

原来在这里已经帮顶一次了。呵呵。

网友:
看起来速度挺快

网友D:
顶楼主啊!
这个应该置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啊!
这个应该置酷的!

谢谢捧场,呵呵,回头有时间了再上传一些最近资源。

楼主(2013-01-06):
最近基于这套架构做了一个码流检测器,能够发送和接收数据流,实现TTL/RS422/LVDS电平的发送和采集。成品后发布些图片。

网友:
这个记号,有空再来下资料看下~

网友:
顶一个,fpga还没有涉及到usb,这个高的速度做个传输图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mark 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 应该 有 酷 的啊!

网友I:
楼主,我们项目要求用FPGA采集六路视频信号并存储起来,所以想用FPGA接一块SATA硬盘,市面上有很多USB转SATA芯片,不知道能你的这个USB接口能否用的上啊,我的速度存储要求是30MB以上,需要文件系统,同时存储六路视频信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们项目要求用FPGA采集六路视频信号并存储起来,所以想用FPGA接一块SATA硬盘,市面上有很多USB转SAT ...

替楼主回答:不行,你需要的是host芯片,但是速度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可以换spartan6芯片,直接上sata或者用sata转ide芯片,fpga像操作ide一样操作sata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替楼主回答:不行,你需要的是host芯片,但是速度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可以换spartan6芯片,直接上sata或 ...

你好,那你做过类似用FPGA控制ATA接口没啊?能否给点指导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好,那你做过类似用FPGA控制ATA接口没啊?能否给点指导啊

打算做,不过还没做,技嘉的iram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打算做,不过还没做,技嘉的iram就是这么做的。

目前也有个老板要找我做PCIE挂SATA阵列的。不过手头项目没弄完,明年项目正在酝酿中……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也有个老板要找我做PCIE挂SATA阵列的。不过手头项目没弄完,明年项目正在酝酿中…… ...

这个有现成的芯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目前也有个老板要找我做PCIE挂SATA阵列的。不过手头项目没弄完,明年项目正在酝酿中…… ...

淘宝上pcie转2sata的卡也就四十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pcie转2sata的卡也就四十多块钱

呵呵,需求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另外一个问题是:同一样东西,不同的场合和销售对象,价钱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有现成的芯片

是的,用桥接芯片,问题的难点并不在这里,把桥接芯片跑起来只是第一步。

楼主(2013-03-17):
新板子又上一批!

网友K:
你好,最近我也在学习USB,有个问题请教下。我自己按你的原理图做了块板子,通电后USB能正常识别,但芯片比较烫,请问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最近我也在学习USB,有个问题请教下。我自己按你的原理图做了块板子,通电后USB能正常识别,但芯片比 ...

正常工作芯片不应该发烫的,跑高速温度也不会感觉烫的程度。

网友:
开源就是好

网友:
谢谢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
记号 凑字凑字

网友(2013-04-17):
这么好的 东西我居然没有顶

网友L: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用FT的芯片FT2232H,使用245FIFO模式的时候发现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设置好之后,FT的60Mhz的时钟已经有了,但是每当读或者写的时候,也就是TXE或者RXF为低电平的时候,这个时钟信号就没了了- -|| 请教一下,这个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M:
为什么没有AS接口? 用户怎么自己升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没有AS接口? 用户怎么自己升级程序?

通过JTAG可以烧写EPCS!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用FT的芯片FT2232H,使用245FIFO模式的时候发现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设置好之后,FT ...

几个方面检查一下:
1、通过FT_Prog设置FT232H的配置E2PROM是否正确;
2、上位机程序读写程序是否正确;
3、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4、下位机应用逻辑是否正确;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换片芯片或者再焊接一块板子看看是否有相同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JTAG可以烧写EPCS!

那楼主是用niosll实现的咯?

网友N(2013-06-22):
看楼主的店里没有货了,什么时间才能上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楼主的店里没有货了,什么时间才能上货啊?

预计一周后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使用总结在9楼,所有资料在2楼。

FT_TRANS板卡原理图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想问一下楼主,
我想自己写一个上位机,然后PC 发命令下来, 经过FT245BL 到FPGA ,然后FPGA 通过自带的SPI 程序 进行程序自更新,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想问一下楼主,
我想自己写一个上位机,然后PC 发命令下来, 经过FT245BL 到FPGA , ...

USB Blaster就是用的FTDI公司的芯片做的,好像是FT245,具体哪个型号记不得了。我见过用FT232和FT2232更新FPGA的EPCS的。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使用总结在9楼,所有资料在2楼。

FT_TRANS板卡原理图

楼主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你:

1. FT_SetTimeouts(m_ftHandle,5000,1000);   这条函数 驱动手册中说 是将 wirte 设置为1s , read 设置为5s  !!设置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用?
2. 上位机是如何感知下位机发送数据来了? 一直轮询 FT_Read 吗?
3. 上位机读取数据 是等 下位机一次发完全部   才可以读取,还是可以任意时刻都进行读取(只要下位机成功发送一个bytes 到Tx buffer)?

4. 同样的问题,上位机如果一次发送128byte 到下位机, 请问 下位机 是在什么时刻才可以进行数据读取? RXF 是接收到一个bytes 就一直处于low  还是等全部接收完才 处于low呢?
5. RXF  处于low 之后  是自动变为high  还是需要下位机 进行操作呢?

网友P:
lz 为啥没考虑挂sdram呢

网友:
不错,有机会试试FT232H,CY68013A的编程是稍微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 为啥没考虑挂sdram呢

SDRAM操作稍微有些复杂,呵呵。好处是便宜、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一下你:

1. FT_SetTimeouts(m_ftHandle,5000,1000);   这条函数 驱动手册中说 是 ...

1、FTDI驱动程序封装了对USB的操作,在设定了接收缓冲区大小以后,通过FT_read进行查询,有两种情况可以返回数据:第一是接收缓冲区中接收到了超过设定大小的数据;第二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接收到超过设定的数据,但发生了读超时。如果没记错的话,超时时间是2~16ms之间,而不是你说的1~5S。
2、用户编写的是应用程序,上位机对USB的响应主要是驱动程序来完成,具体实现机制就是USB协议的问题了,用户可以不必关心。应用程序操作驱动程序的接口主要就是FT_Read和FT_Write;
3、第三个问题和之前的重复了,把之前的研究一下就能解决;
4、下位机什么时间开始读数据请仔细研究一下RXF信号,下位机什么时间可以写FT232H,请仔细研究TXE信号;
5、第五个问题有点……,建议如4.

网友Q:
这个板子是不是有出售的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1、FTDI驱动程序封装了对USB的操作,在设定了接收缓冲区大小以后,通过FT_read进行查询,有两种情况可以 ...

谢谢楼主,基本搞通了FT_Write!
今天再试FT_read....但是对于FT_SetTimesout 还是不明白啥意思!

最悲催的是,不知咋了,为什么就突然无法识别USB 设备了。是不是拔插拔插就坏呢? 像U盘一样 最好建议点击“安全删除USB 设备” 再拔走U盘.....

楼主有没有研究过它的晶振输入呢?  一定要6Mhz吗? 还有 芯片手册上写着声VCC/2  又5V COMS ...真不知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了上位机应用程序,至此,FT232H基本开发全部结束,总结一下:
(1)读FT232H的DataSheet,确认自己 ...

如何搜索不到呢???今天用着还好好的,突然就坏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 FT_open 之后没有FT_close 就拔掉了!!!!!但又觉得不可能,USB 不是支持热插拔吗?

网友(2013-07-22):
芯片多少钱一片 ?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基本搞通了FT_Write!
今天再试FT_read....但是对于FT_SetTimesout 还是不明白啥意思!

12MHz晶振!

网友R:
LZ你好,我现在在选方案,更倾向于你这种,因为工业级56脚的68013也是很贵的,成本上FT232H实际要低的多。想问几个问题,
1、你说的开发68013复杂,具体是在什么地方?
2、SPI直接转USB,最高可以跑到什么速度?
3、你店里木有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你好,我现在在选方案,更倾向于你这种,因为工业级56脚的68013也是很贵的,成本上FT232H实际要低的多。 ...

1、主要体现在固件层和上位机的驱动层,68013需要进行固件层和驱动层的开发,当然驱动层的开发不是必须,但在高级应用中有要求;
2、这个没有实际做过,主要是看转换引擎和SPI上面的限制,USB传输速率不是瓶颈,手册里面称串行通信引擎可以跑到12MBaud以上,我跑的比这个高不少,以至于我最后怀疑是不是我程序搞错了,呵呵;
2、板子焊接中,下周估计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你好,我现在在选方案,更倾向于你这种,因为工业级56脚的68013也是很贵的,成本上FT232H实际要低的多。 ...

店铺板子已经上架,可以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板子是不是有出售的呢

新板子已经上架,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R:
请问LZ FT232H是如何配置的?看DS没看明白那个EEPROM如何写入,什么情况下要编辑EEPROM?我理解是连好电路后通过USB接入PC,用PC直接配置FT232H的接口和参数,是这样吗?

网友:
标记一下,很好的产品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又没法编辑了,只能往后面挂了。
上一个AL440B读写例程,可以调整一下锁相环输出不同频率的WCK和RCK观察 ...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最近编写了个工程,想做时序约束,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楼主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T:
楼主,  你的  ft232h  module  还有吗?  我看在你的 taobao 店上没有货了.

楼主(2013-09-02):
引用 网友R:
请问LZ FT232H是如何配置的?看DS没看明白那个EEPROM如何写入,什么情况下要编辑EEPROM?我理解是连好电路 ...

EPROM主要是用来配置USB的枚举、工作模式以及GPIO的具体功能等等,这个DS上面有写,可以仔细看看。配置EPROM的工具是FT_Prog,工具使用比较简单,各个选项都看看再结合DS就可以弄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  你的  ft232h  module  还有吗?  我看在你的 taobao 店上没有货了.

module模块暂时没有了,只有带FPGA的板子。

网友(2013-10-12):
老帖子了,这个顶一下不碍事吧!做一下记号参考

网友U:
楼主,首先感谢你的分享,我用你写的USB_TEST,上板调试时没有数据写入发出,希望有机会有时间能多向你请教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首先感谢你的分享,我用你写的USB_TEST,上板调试时没有数据写入发出,希望有机会有时间能多向你请教 ...

需要上位机的软件配合,首先确定上位机调用了USB的打开FT_Open并且成功,然后确保FT_Write的工作,这样可以保证USB的缓冲区是空的,此时RXF信号应该是低电平,表明USB缓冲区可以写,然后才是写数据的逻辑工作。这个问题通俗来讲是接口的问题,接口就要按照接口时序来,那么就要把接口的时序弄清楚,弄清楚时序也就知道怎样调试了。

网友:
FT245速度更快吧

网友U:
引用 楼主:
需要上位机的软件配合,首先确定上位机调用了USB的打开FT_Open并且成功,然后确保FT_Write的工作,这样可 ...

受教了,上位机部分我如何根据你给的资料编写呢?是在VC里建个工程,怎么把FT232.LIB加入到那个工程里去?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受教了,上位机部分我如何根据你给的资料编写呢?是在VC里建个工程,怎么把FT232.LIB加入到那个工程里去 ...

这个你看看上位机的参考程序,这个是基于控制台的应用程序,程序中包含了库和头文件,程序结构很简单,可以看懂。再参考一下有关的文档说明,虽然是英文的,但是按照里面的步骤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最近编写了个工程,想做时序约束,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楼主能指点一下么。。。 ...

时序约束方面的问题比较复杂,你可以看看特权同学的博客!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资料。

网友V(2013-11-22):
怎么不搞一个高速AD  模拟采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V:
怎么不搞一个高速AD  模拟采集呢?

模拟电路设计这块积累不多,不敢妄动,呵呵!

网友W:
好像是比cy7cxxx爽哦。 245 和 232有啥差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好像是比cy7cxxx爽哦。 245 和 232有啥差别呢?

245FIFO是一种模式,高速芯片中有同步和异步245 FIFO的工作模式,232是系列的型号,如232H、232R等等。

网友:
好东西,先保存下来。。。。

网友(2014-01-24):
就这么冷下去了,哎

楼主(2014-04-27):
FT245是一种工作模式,分为同步异步,同步是速度最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FT245是一种工作模式,分为同步异步,同步是速度最高的。

也有个芯片叫FT245,速度比232慢。

网友:
FT232,FT245,高速USB传输,用得上,顶一个。

网友X:
楼主,请教一下,使用VCP,虚拟出来的串口,其他软件应该都是可以调用的吧?比如Matlab等等。。。这个最高速率和D2XX能达到的速率一样吗?
目前主要是想用Matlab做上位机(画图方便),但是D2XX的驱动,matlab应该没办法直接调用,必须是透过C语言的接口来了。所以想了解用VCP能达到简单的使用,并且和D2XX一样的速度与否。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请教一下,使用VCP,虚拟出来的串口,其他软件应该都是可以调用的吧?比如Matlab等等。。。这个最高 ...

VCP速率有限制,其实搞那么高速率,你matlab也相应不过来。呵呵

网友X:
引用 楼主:
VCP速率有限制,其实搞那么高速率,你matlab也相应不过来。呵呵

那啥的,楼主你有测过VCP能到多少吗?。。。求数据。。
感谢~~

网友:
mark一把,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那啥的,楼主你有测过VCP能到多少吗?。。。求数据。。
感谢~~

VCP数据主要受限于上位机,下位机影响速度足够!

网友X:
引用 楼主:
VCP数据主要受限于上位机,下位机影响速度足够!

好的,谢谢楼主,我要买一个,等到今晚上淘宝的时候。
以后还是想用电脑来处理和显示,方便。。。
不过看到你似乎要升级到V1.1?。。。这个硬件差别大吗?是多加了几根走线到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X:
好的,谢谢楼主,我要买一个,等到今晚上淘宝的时候。
以后还是想用电脑来处理和显示,方便。。。
不过看 ...

差不多多加了几根走线。呵呵!

网友(2014-10-13):
楼主,我有V1.2的板子,没电路图,百忙之中提供下,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要收藏起来。

网友Y:
楼主, 我买了你1.2版本的板子,没有电路图啊,麻烦你上传一下,非常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 我买了你1.2版本的板子,没有电路图啊,麻烦你上传一下,非常感谢了。 ...

这个V1.2版本的,供参考!

网友:
学习了,好资源

网友:
学习啦。我就买了一块

网友(2014-11-14):
USB数据传输 mark 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正准备开发这个东西。

网友(2015-01-07):
楼主,淘宝店铺怎么打不开了?板子还有吗?

网友:
必须学习呀,这么全的资料。

网友:
标记一个,感谢分享

网友(2015-03-03):
很好,最近在学~

网友:
mark.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大恩。

网友(2015-04-13):
赞一个 最近正在准备使用这个芯片

网友:
FT片子现在多少钱

网友Z(2015-06-08):
是不是用FT_PROG配置好EEPROM之后,FT232H就能有60M的时钟输出啦

网友:
这个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是不是用FT_PROG配置好EEPROM之后,FT232H就能有60M的时钟输出啦

上位机软件要调用ft_open打开USB才能输出60MHz

网友(2015-07-10):
很好,顶起来

网友:
你好,我使用的FT232H,93LC56B的EEPROM,为啥使用FT-PROG 搜索不到FT232H呢,那个软件使用不行啊,请教。

QQ:514270377,514270377@qq.com

网友(2015-08-14):
楼主 年代久远,翻到帖子,现在 AL440 已经停产,但是还有库存,老师让找一款AL440B芯片的替代品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AA:
。楼主 年代久远,现在AL440B停产了,想需要一款替代品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 年代久远,现在AL440B停产了,想需要一款替代品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可以用个SRAM或者SDRAM

网友:
首先要谢谢楼主分享源码。
我有个疑问:数据手册上DATA的建立时间最大为半个时钟周期,你的这种写法能保证FPGA能可靠地读到数据或者FPGA发出的数据能被FT232正确地接收吗?
请原谅我刚刚接触Verilog,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初级。

网友:
  我的头像和楼主好像啊

网友(2015-10-17):
这个很实用的,收藏起来

网友:
上位机是通用的吗

网友(2015-12-29):
MARK,多谢楼主共享资料

网友:
功德无量的楼主
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
楼主,店铺网址多少,打不开了

网友(2018-04-09):
非常感谢楼主!~~~最近正在研究USB。

网友(2019-04-15):
楼主的usb的硬件还有的卖吗?

网友:
有板子出没?

网友(2019-06-22):
引用 楼主:
使用总结在9楼,所有资料在2楼。

FT_TRANS板卡原理图

楼主请问下:FT232H FT245模式的FPGA读写控制   USB_TEST.rar 的代码是同步FIFO模式的吗?可以直接在FPGA上使用吗?是否需要添加FPGA的FIFO IP?

网友:
还有板子?

网友(2020-02-17):
这个现在在哪可以买到的?淘宝链接实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