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1327.26514

楼主(2012-12-05):
Altium Designer 10.1327.26514

网友:
有没有自带插件,没插件有时不好用

网友:
带插件,我已经安装

网友:
这个是河蟹吗?那么小!

网友A:
无法将pcb文件另存为step文件。我家个人电脑上安装的版本就有这个问题,寄希望升级版本解决,但问题仍在。
不知道是我安装不完整,还是破解版天生的毛病。
在单位用的是正版,没这个问题。pcb转存为step文件,然后导入Solidwork,很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将pcb文件另存为step文件。我家个人电脑上安装的版本就有这个问题,寄希望升级版本解决,但问题仍在。

试了一下,可以,但不知道对不对。我没用过step文件。

网友:
和谐版?反正我不敢换了,折腾死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可以,但不知道对不对。我没用过step文件。

也许我的电脑需要重装。

网友:
请问这个是用Standalone License河蟹的还是需要Private License  Server的?

网友:
重新安装后,可以转存step文件了。
Standalone License河蟹。

网友:
河蟹在哪里啊?

楼主:
装好就用。

网友:
比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有什么优点??  会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就用。

安装好后,提示“您没有一个有效得许可证。点击登陆来获得许可证列表。“这样是河蟹完成得吗?或者怎么弄没啊?

楼主:
安装盘Licenses目录下有许可,你找一下

网友:
有人试用过没,我安装了Altium Designer 10.1327.26514,
1.不能导入CAD文件
2.protel等软件也不能导入
3.覆铜不能拆分!
不知到“Altium Designer 10 Lybrary&Doc”是不是补丁文件,该文件下载中!

网友:
报个到,已下载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法将pcb文件另存为step文件。我家个人电脑上安装的版本就有这个问题,寄希望升级版本解决,但问题仍在。

为什么我导入SolidWorks后文件是空的
你的器件3D库是自己做的,还是网上下的

网友C:
楼主,两个种子,请问应该下载哪一个?
文件比较大,只想下一个,谢谢
A_ltium De_signer 10.1327.26514
A_ltium De_signerr 10 Lybrary&Doc

网友:
我也下载了,有没装成功的简述一下安装步骤,里面的外文看不懂

网友:
我下的是“A_ltium De_signer 10.1327.26514”
我也成功安装了,只需正常安装,安装后直接添加Licenses文件夹内的Licenses就可以了,不用石皮解的。
感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导入SolidWorks后文件是空的
你的器件3D库是自己做的,还是网上下的 ...

网上下载的。但只有大型器件,如接插件,模块等有3D。小电阻小电容都是空的。而大型器件的3D库是零碎地从器件厂家网站下载后添加到Altium库中。

网友:
太感谢了,更新也太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两个种子,请问应该下载哪一个?
文件比较大,只想下一个,谢谢
A_ltium De_signer 10.1327.26514

A_ltium De_signerr 10 Lybrary&Doc是库和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版本,安装好, 容易死机怎么回事啊?

看23楼的帖子

网友:
Lybrary&Doc 貌似是附带元件库和文档的版本。顺路问下两个镜像版本号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下载这个新的试试!

网友:
哎呀又有新的了看到新版本手痒痒就下了……

网友E:
A_ltium De_signerr 10 Lybrary&Doc.isz怎么打开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_ltium De_signerr 10 Lybrary&Doc.isz怎么打开啊?

同问,,这个东西用什么打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问,,这个东西用什么打开

用isobuster制作的,就是把iso文件再压缩了一下
用上面的这个软件可以解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isobuster制作的,就是把iso文件再压缩了一下
用上面的这个软件可以解开

嗯,多谢

我用DaemonTools打开并解压出来了

=================================================
                                     安装成功,汇报一下步骤

1、安装时打开Altium Designer 10.1327.26514.ISO安装,完毕后添加Licence
文件夹下的10个key即可破解完毕。。

2、Altium Designer 10 Lybrary&Doc中含有许多公司的元器件库,软件安装时自带
   的\Library中库文件很少,需要把Altium Designer 10 Lybrary&Doc中你需要的库
   放到软件的\Library中即可。如果你有自己的库,那么就不用DaemonTools把它
   解压出来了,Altium Designer 10 Lybrary&Doc好大个-------快6G了

=================================================

网友H:
缺 导入器,99的 DDB文件打不开  PADS的文件也无法导入

PS;更换 新的License 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缺 导入器,99的 DDB文件打不开  PADS的文件也无法导入

PS;更换 新的License OK ...

我把10个License换了一遍,仍然不能导入,能提供一下你使用的Licence吗?

网友:
看到新版,手痒又下了

网友:
什么版本不对啊

网友:
安装插件时,什么会出错呢?

网友:
我也安装好了,还没有用,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2013-01-09):
深深受益,感谢!

网友:
Cr有没有完美啊?

楼主:
正在下载,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文件这么小?!下下来试试看

网友I:
我也遇到39楼的情况???无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39楼的情况???无解吗?

我用的 License,自带的,好使。你试试。或者删除重安试试。

网友:
谢谢as9901,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在下载,不知道好不好

安好了,是10.1377.27009

网友:
是种子文件。就怕不久链接消失。

网友(2013-08-22):
谢谢楼主~!楼主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