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心电图的显示

楼主(2012-12-05):
近来我们几个学生弄一个便携式心电监测仪,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心电图怎样在液晶上显示,要做到和函数图象一样,最好的可以放大缩小。我们以前只知道心电图扫描汉字的方法,是不是要把心电数据弄成一整副图象呢····还有是如何动态显示,就想我们的示波器的或是医院的仪器显示出来的一样。请示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加专门的驱动芯片,内部带显存
或者用FPGS/CPLD+SRAM/SDRAM做TFT CTRL

这样MCU只用发送数据,驱动芯片负责写数据和读数据到TFT
TFT CTRL决定了TFT的物理帧率;MCU发送数据的快慢决定了TFT画面的更新率

你可以到FPGA和STM32板块,里面有人发的4.3‘TFT驱动模块,可以借鉴下
普通显示器的VGA或DVI接口架构与上面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专门的驱动芯片,内部带显存
或者用FPGS/CPLD+SRAM/SDRAM做TFT CTRL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就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