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电池充电和放电的截止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2012-12-05):
如题,18650电池和手机锂电池是不是不同?手机一般到3.7就没电了,还有电池组的串联和并联对每一节电池有哪些要求?

网友:
18650 是封装  充电和放电的截止电压 和材料有关

网友:
理论上是充电截至电压4.25伏,不可超过4.35伏,超过有爆炸的危险。放电截止电压2.75伏,不可低于2.45伏,不然会造成永久性损坏或则容量锐减。

网友:
并联串联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主要充放电特性的一致性。

网友:
锂离子电池一般充电限止电压是4.2V允许正负1%.
放电一般到3.0V基本上就没电了.

网友:
看你电池的参数 ,不是统一的

网友:
l各个工厂的电池都不一样,看说明书或者联系厂家,或者自己做充放电试验,自己找到拐点,串并联要求:1.内阻2.容量3.温度差异

网友:
锂电池充电最高4.25/cell;最低3.65,锂电池保护板都是低至3.65关断输出

网友(2014-01-04):
为什么我的移动电源的18650到3.7V就不放电了??

网友:
3.6     4.2

网友:
手机到3.7v是带不动了~不是说电池已经没电了。。。

网友:
根据厂家DS来~材料品种太多~所以都不一样~

网友(2014-09-23):
我的充电宝是4.15v就显示满了, 3.6v空电

网友:
这个是要根据电池材料来分的。一般锂电都可以放到3V.平台一般都是3.6或3.7

网友:
很多保护板的最低保护电压都标到2.5V了

网友:
3.0和4.15V比较安全

网友:
一般最高4.2V,特殊的有4.35V,放电截止电压有的2.7V不一而足,但为了寿命考虑,放电电压限制在3V,但要高于规格书上的电压。电池组充放电要平衡,各节电池内阻尽量相近,容量相差太大的不能一起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