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TMEGA128A-AU ADC只能转换一次?

楼主(2012-12-05):
为什么我的ATMEGA128A-AU ADC只能转换一次?
请大牛们帮忙看看。
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ADC_Init(void)
{
    DDRF&=~1;
    PORTF&=~1;
    ADMUX=0x40;//ADC0,外部参考,无增益放大器,右对齐
    ADCSRA=0xAF;//2分频,使能中断,使能ADC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ADC_Init();
    SREG|=(1<<7);
     ADCSRA|=(1<<6);
    while(1);
}
中断函数如下:
#pragma vector=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_Interrupt(void)
{
    static u8 i;
    i=!i;
    if(i)
    {
        LED1_ON;
    }
    else
    {
        LED1_OFF;
    }
    LCD_Dis(0,20,ADCL);
}

现在现象是每次复位后可以转换一次,LED可以一直闪烁,说明可以进中断。但ADC数值一直没有变化。。。和刚复位时一样。还有我用JTAGICE仿真时在中断里设置一个断点,然后一直点全速运行,ADC数值是可以刷新的。。。退出仿真或仿真时不设置断点就不转换了(可以进中断,但每次读的数值都一样)。

问题解决。。。
读取 ADCL之后,ADC 数据寄存器一直要等到 ADCH 也被读出才可以进行数据更新。因
此,如果转换结果为左对齐,且要求的精度不高于 8 比特,那么仅需读取 ADCH 就足够
了。否则必须先读出 ADCL 再读 ADCH。

网友A:
ADCSRA这个寄存器设置错误吧,你的意思应该是要连续转换,但是没有置位连续转换选择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SRA这个寄存器设置错误吧,你的意思应该是要连续转换,但是没有置位连续转换选择位啊 ...

但这个代码是可以一直进中断的,只是每次读到的数值是一样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只要中断打开就可以进中断,你每次读到的数值是一样的就是总共就只转换了一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