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仪器里面东西真高级,里面电阻都不会读

楼主(2012-12-05):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六环电阻?居然还有个环是虚线,,,晕掉了,,这个怎么读啊?

网友A:
万用表 万用表 万用表

网友B:
焊下来一测就可以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 万用表 万用表

不敢拆啊 不敢拆啊 不敢拆啊  坏了老板要人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下来一测就可以验证了!

胆小

网友B:
既然是焊上的,焊下来再焊上肯定坏不了,趁老板不在的时候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焊上的,焊下来再焊上肯定坏不了,趁老板不在的时候干啊!

有道理,,

真是开了眼界,以前都没见多这玩样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焊上的,焊下来再焊上肯定坏不了,趁老板不在的时候干啊!

有的精密电阻焊完就不准了,得重新校正……

网友:
真如楼上所说,算我没说,要是干了别告诉老板是我说的!

网友:
万用表测在线测下也差不多知道了。。

网友:
眼睛看+万用表在线测  不就出来了。

网友D:
就是五色环电阻加一色环温度系数,具体可goog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五色环电阻加一色环温度系数,具体可google。

我搜过,,但是网上那个说温度环在最外面,,我这个对不上。就是不懂那个虚线环到底是什么玩样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精密电阻焊完就不准了,得重新校正……

悲剧,,,幸好还没拆

网友E:
割了线再量总可以了吧 —— 然后再把线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割了线再量总可以了吧 —— 然后再把线补上

,,,,我连拆都不敢,那可能去割线,这要是让老板知道了我立马就要走人。
我就想看看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电阻,

网友F:
是电容吗?电容也有这样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电容吗?电容也有这样封装的

金属膜电阻吧

网友G:
6色环的一环是温度系数。

网友:
金属膜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6色环的一环是温度系数。

问题是不知道哪个是温度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哪个是温度环

以前修进口功放也是这个烦恼,拆另外一个通道的来测才知道数值。

网友H:
左边的     综黑黑综=1001=1k;
右边的     橙橙黑综=3301=3.3k;
图片不够清晰,可参照的也少,综也可能是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左边的     综黑黑综=1001=1k;
右边的     橙橙黑综=3301=3.3k;
图片不够清晰,可参照的也少,综也可能 ...

最难分辨的是棕红橙,,,即使拿着实物都没办法读出来。电阻商的颜色做的实在是无语

网友I:
不怕不怕,我连十来万的e4980都弄坏过,直接烧掉两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怕不怕,我连十来万的e4980都弄坏过,直接烧掉两块板子

牛人啊,,这么说我这个也不贵啦,,才一万多欧元

楼主:
引用 网友J:
VISHAY的吗?

这个不晓得,,在vishay网上木有看到有贴片的金属膜电阻啊

网友:
哦哦  那是那个公司的东西啊?  哪位高手出来说说啊

网友:
还第一次见到贴片的色环电阻

网友:
四色五色六色环识别

网友K:
楼主少见多怪. 这种电阻我在十四 年前就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少见多怪. 这种电阻我在十四 年前就看过了.

14年前我还是在小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