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无感无刷电调开环启动后输出的波形真是太奇怪了

楼主(2012-12-05):
我做了一个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板,开环状态下控制已可以正常起动,转动平稳,但是我无法切入闭环状态,原因是无法检测过零点。
如图片中所示,图中的波形是A相输出端的波形(B、C相波形相同),可以看到波形与正常的波形出入很大,前半部CB的波形,上端向下,下端向上(正常应该是同上同下),后半部BC的波形就更晕了,上端向上,下端为0,至少也应该是对称的吧。这个状态下,过零点检测不出来,无法切入闭环状态。
其它:
1:开环电机已达到3~4转/S,反向电动势幅度大约在1.5V左右
2:使用的电机是9个绕组,1对磁极
从波形上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在琢磨闭环的问题,你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你的图中CB导通,应该是在两相导通的时候,悬空相 A是上升的, 这是前90°电度角,磁极力矩从最大变到最小, 如果不换相的话 磁极力矩将从最小变到最大。前半部分发生得很快的,你图中往上翘的地方也还是有的,但后半部分就慢了。
  你试试把间隔时间调短一点看,PWM占空比还是一样。
     我是用AD 做采样比较的,所以闭环有点困难,呵呵

网友:
我自己做的现在连开环启动都启动不了,哎。

网友(2013-01-08):
楼主,我遇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有高人说两句吗?想不通

网友(2013-05-24):
哈哈 开环能起动,能转起来吗 波形周期多少,占空比多少?

网友A(2015-12-17):
我也遇到这样的状况。开环启动加速过程中波形也这样,端电压波形这样时,模拟比较器产生的波形也不是占空比50%的方波。可是如果我切换进入后,降到很低占空比时,如果软件+硬件掩饰合适的话,低速时采用反电动势过零点检测方法换相,端电压波形也是对的。感觉是不是失步造成的原因?或者是开环启动转速还是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状况。开环启动加速过程中波形也这样,端电压波形这样时,模拟比较器产生的波形也不是占空比 ...

用手捏住电机轴,力量合适的话,就可以出现梯形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手捏住电机轴,力量合适的话,就可以出现梯形波了。

开环加速启动时,应该是占空比给定和转速不匹配造成的。感觉跟电机KV值有关系。哥们,你电调研究的咋样了,有空可以私下探讨下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环加速启动时,应该是占空比给定和转速不匹配造成的。感觉跟电机KV值有关系。哥们,你电调研究的咋样了 ...

哈哈,现在不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现在不玩了。

哥们,那你有一些资料给你分享下不?我刚毕业工作分配让做电调,我现在手头有一份MK项目源程序和百度文库下载的电调设计之全攻略。我是用的STM32,硬件重构电机中性点,用LMV325做比较器实现。现在可以让一个电机转,换一个KV值980的电机就很难切换不到反电动势检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如果你有资料可以分享的话,不胜感激!我的邮箱cxyhebut@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那你有一些资料给你分享下不?我刚毕业工作分配让做电调,我现在手头有一份MK项目源程序和百度文库 ...

忘掉MK吧,BLHELl就很好。
STM32F051不错。
还是做FOC电调吧,做方波早已经过时,都赚辛苦钱了。

做方波电调,用C8051F就可以了,好用又便宜。

要做工业用电调,可以参考MICROCHIP的相关应用笔记,要静下心来,心无杂念,搞个年把就可以出成果了。
就算别人给你源代码,但你没有经过完整的独立研究过程,也是不行的。做电机控制需要很多比较综合的东西,比如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手捏住电机轴,力量合适的话,就可以出现梯形波了。

大师能否抽空讲解一下为什么捏住电机轴就可以出现梯形波?  什么样的情况下反电势波形才会形成梯形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能否抽空讲解一下为什么捏住电机轴就可以出现梯形波?  什么样的情况下反电势波形才会形成梯形波? 谢 ...

很简单,将原来超前的转子人为滞后,就比较正常了!
我经常用手捏住电机轴反复搓动,甚至在走路时都会用手模拟电机的启动,以至于能让我在头脑中模拟电机运行,可以随时去调整和修改,并用必要的试验去验证,,比用MATLAB效率高多了,更灵活自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忘掉MK吧,BLHELl就很好。
STM32F051不错。
还是做FOC电调吧,做方波早已经过时,都赚辛苦钱了。

哥们,那你能给个BLHEL源程序不?我也看大家最近研究FOC电调的比较多。现在方波的我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下一步研究FOC电调。给小弟邮箱发一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那你能给个BLHEL源程序不?我也看大家最近研究FOC电调的比较多。现在方波的我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下 ...

BLHELl到网上下啊!
如果很多人玩FOC,开脆做点海绵FOC电调卖,80块一个如何?电流20A左右?又可飞又可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