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下这种的GPS模块 内置天线的

楼主(2012-12-05):
2代芯片  波特率9600的多大家觉得能做什么用,检点不要复杂的电路

网友:
怎么这么多  我现在就在用的SRIF2 的还行,就是有时候精度差点  有时候很准  灵敏度差点

网友(2013-05-06):
大约是5年前的产品,灵敏度低,数据输出是串口转USB的,接笔记本电脑时要装驱动,
如果能上网,可以在谷歌地球中显示位置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