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时候和晶振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2-12-05):
有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

网友A:
多打几个字,说明白啥芯片,又不会累死

网友B:
STC?没关系的。芯片会自动识别时钟。

网友:
STC的只要"振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没关系的。芯片会自动识别时钟。

不是 是射频芯片CC2530(内有8051内核)。谢谢问题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打几个字,说明白啥芯片,又不会累死

谢谢,已咨询了TI的工程师。。。
问:
自己制作的CC2530板子,当上电后,外部晶振是否就起振?还是必须用程序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后外部晶振才会起振?外部晶振指的是32.768KHz和32MHz晶振。
答:
不会自动起振,因为内部没有程序。需要下载程序后陪着成外部晶振才行。

William YT Zhou
From TI Wireless Catalog Connectivity

网友:
有的,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