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超声波小车~~~很简陋~~~~

楼主(2012-12-05):
做的第一个小车,所以有点失败~~~本来想弄成万向轮在前面的,所以把驱动板装后面了,没想到那样不灵活,只能这么搞了,因为驱动板散热片比较高,所以弄得看起来头好大,万向轮在前面时候遇到障碍一转弯就顶到墙了~~~也退不动转弯也转不了~~现在这样弄以后就好多了~~~

楼主:
完善了一下

楼主:
再次改车架,改短车身(角落里好转向),以前的轮胎是漂移车的,太滑了,破坏了一对越野车前轮,做了个抓地好点的车胎~~~改短车身后跑起来好多了,就是不能用3S锂电了,因为速度太快,一刹车就栽头~~~

网友A:
弄一个电机把超声波头做成活动玩着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电机把超声波头做成活动玩着更爽!

WALL-E

网友:
嗯  有万向轮的放在后面比较好
另:底盘哪买的

网友:
做好了能否公开材料清单?
有时间做个给儿子玩。

网友B:
但是没有贡献资料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没有贡献资料呀!!!!!!

没必要见面就跟人要资料吧
借鉴一下人家的手工也可以啊,说的好像不放资料就不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见面就跟人要资料吧
借鉴一下人家的手工也可以啊,说的好像不放资料就不对一样 ...

    大家更注重的是全套资料,以便以后的小弟们有个借鉴,这样的话就更好!!!

楼主:
底盘是自己做做的,电机是买的二手减速电机,这电机太快了,还没发装码盘,不太好用,就是51最小系统+298驱动+339做的调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