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Graph这个图形控件怎么样可以通过鼠标拉动得到当前的图形

楼主(2012-12-05):
比如我在NTGraph上已经有一个波形图了,但我想看到某一点时间或某一段时间的图形,能不能把鼠标移到对应的波形上然后会自动截取当前时间 ,然后整体放大?或者我把鼠标移动到某时间点,然后鼠标旁边显示当前Y轴的值?

楼主:
自己解决了,但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这两种模式不能同时设置,直接调用就行了,有几种模式可选,如果能同时设置两种模式就好了
SetTrackMode(2);
Tracking Mode constants
•None = 0
•Track = 1 Track cursor position (hold mouse button pressed)
•Cursor = 2 Cursor position by single click
•Zoom = 3 Unzoom (right mouse button click)
•PanXY = 4
•PanX = 5
•PanY = 6

网友:
这个控件显示波形时是不是太慢呀

网友A:
还是感觉LabVIEW中的爽啊,

网友(2013-04-02):
引用 网友A:
还是感觉LabVIEW中的爽啊,

能不能发个Labview的例子给我,邮箱OPED003@163.COM,谢谢!

网友(2018-08-22):
这个控件1秒钟才画一个点,改100ms也是1s一个点。。。

网友:
1ms一个点也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