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ultisim 如何做交流分析?

楼主(2012-12-05):
大家好:

有一个低通滤波器如下所示,我想在 Multisim 里做交流分析

希望能得到如下结果

请问下面左边的对话框要加入哪些节点到右边才可以做交流分析呢?

我的原始档案如下,需要的人请下载,谢谢。

网友:
落伍了,我的11.0打不开!

楼主: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要怎麽转成 11.0 的格式。

网友:
是12的格式...
必须在12的环境下转成11.0 的格式。(既然都已在12的环境下了还需要转吗?...呵呵...)

楼主:
我不知道要怎麽转成11的格式,可以教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要怎麽转成11的格式,可以教我一下吗?

晕!必须在12的环境下转,就是说你要安装有12;...既然都安装12了就直接运行了,还需要转成11格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