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SI4432 低功耗问题求解

楼主(2012-12-05):
MSP430+si4432, Si4432不上点, 系统低功耗电流为7uA, Si4432上电, 初始化进入Sleep模式, 晶体都是关掉的。
电流300uA, MSp430接口与SI4432没有上下拉电阻。
有谁用过Si4432 的WUT, 电流测试结果是多少?

网友A:
如果430和4432一直处于sleep低功休眠耗模式,应该在几个uA以内;
使用WUT模式,这个跟你的配置参数有关,如同PWM波占空比有关,电流表测出来只是个有效值,除非你的电流表响应时间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430和4432一直处于sleep低功休眠耗模式,应该在几个uA以内;
使用WUT模式,这个跟你的配置参数有关,如 ...

谢谢,我只是把07号寄存器写0了。这样Si4432 就在sleep模式了,但电流有300uA, 不正常。 我QQ 23542276, 请教
代码入下:
/*******************************************************************************
*
********************************************************************************/
void  RF_SetWUT(UINT16 WUT_ms)
{
    UINT8 WUT1_ms = WUT_ms&0xFF;

    UINT8 WUT2_ms = (WUT_ms&0xFF00)>>8;

    // Wut = 4*M*Power(2, reg(0x14))/32.768ms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0x14), 0x05);              // 4*M:    ms. set R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0x16), WUT1_ms);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0x15), WUT2_ms);
}

/*******************************************************************************
*
********************************************************************************/
void  RF_SetTLDC(UINT8 TLDC_ms)
{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0x19), TLDC_ms);        //  *4ms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 0x02);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2), 0x00);

    // EN Bit2 and BIT4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1);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 0x00);
    SpiWriteAddressData((REG_WRITE | OperatingFunctionControl2), 0x14);

    // Read interrupt status regsiters. It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
    // and the nIRQ pin goes back to high.
    SpiReadRegister(0x03);
    SpiReadRegister(0x04);
}

网友:
你需要先排除是否是RF配置不当引起的,简单的方法:
拉高si4432的SDN复位引脚,MSP430进入LPM3模式,测试下总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