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歐拉角的定義

楼主(2012-12-05):
假設有一剛體在轉動

以動座標系(x y z)與定座標系(X Y Z)來敘述

動座標系會與剛體一起旋轉
而定座標系則是永固定不變

也就是
轉動前 動座標系(x  y  z) 定座標系(X  Y  Z)
轉動後 動座標系(x' y' z') 定座標系(X  Y  Z)

剛體轉動的歐拉角 ψ φ θ
是指"動座標系(x' y' z')"與"動座標系(x  y  z)"的夾角
還是指"動座標系(x' y' z')"與"定座標系(X  Y  Z)"的夾角

楼主:
頂一下
請問歐拉角旋轉順序是Z-X-Z
還是Z-X-Y
還是都可以??

以下是Z-X-Z旋轉WIKI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i ... 2.80.93Bryan_angl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頂一下
請問歐拉角旋轉順序是Z-X-Z
還是Z-X-Y

都可以叫做欧拉角……
航空领域一般是用维基百科里面说的那个Tait–Bryan定义,然后把三个角度方向分别叫做Pitch、Yaw、Ro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叫做欧拉角……
航空领域一般是用维基百科里面说的那个Tait–Bryan定义,然后把三个角度方向分别叫 ...

了解了~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