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产原装AMS1117-3.3伤了,输入高过11V就不工作

楼主(2012-12-05):
     电路中需要用12V和3.3V的电源,3.3V用AMS1117从12V转,测试电路时发现AMS1117输入超过11.3V输出就降下来了。带上负载测试,没过一会儿,芯片烧了。开始怀疑芯片输入输出压差范围问题,看了一下手册压差12V应该都没问题,现在压差才8V就出故障了。怀疑买到假芯片,然后翻出自己N年前买的进口AMS1117,用上,输入12正常工作,然后慢慢调到15V依然正常。查一下购买记录,发现这次用的是国产全新的,真的被国产全新伤到了

网友A:
1117-3.3输入不要大于7V,自己设计不合理啊,看看LDO的L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3.3输入不要大于7V,自己设计不合理啊,看看LDO的L是什么意思

这个还是理解的低压差嘛。我这个压差很大,对电源比较熟悉的大侠推荐更合适的线性稳压芯片啊?输出电流120mA左右

网友:
输出电流120mA ,还用1117从12V转???  这种情况在我们公司早把你开了

网友B:
120MA,最好是DC/DC后,再LDO。  或者是用317加小散热片

网友:
加 个  7809 7805 再进去稳当点。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还想听听更多意见

网友:
楼主 1117 输出要接10UF 与0.1UF电容的  要不然会不稳   7805也要这么处理!

网友:
8V压差,120mA电流,1117上的热功率有1W了

网友:
200MA,8V 压差,不烧坏才怪

网友:
绝对意外的设计,哈哈

网友:
国产的看国产的相应厂家的数据手册,你看的是国外的吧!

网友C:
VIN的极限值貌似是20V,参考值15V。应该是功耗较大烧的,继续用线性稳压的话换个TO220封装的LM317、LM1084,换DC/DC的话用MP1482、MP2359都可以的

网友:
VIn最大值是15V,如图:

网友:
1117 每个厂家最高电压不一样,要找对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的极限值貌似是20V,参考值15V。应该是功耗较大烧的,继续用线性稳压的话换个TO220封装的LM317、LM1084 ...

其实我空载时,国产的1117输入11.3V以上输出电压就直接降到零点几V了

网友:
设计问题!

网友D:
不管VIN多少 , 压差大了,电流大了,就别用LDO了 , 8V 的压降 120MA 的电流肯定要烧的 。

LZ看看空载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
AMS1117电压上限就不能高,器件手册就说最高是12,否则损坏,我当初犯过这个错,小电流能工作,一加负载就烧,单片机烧了两块才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VIN多少 , 压差大了,电流大了,就别用LDO了 , 8V 的压降 120MA 的电流肯定要烧的 。

LZ看看空载输 ...

嗯  今天我把我家里剩的几片1117【这几片是很久以前买的,不知道是国产还是进口原装】拿来测,发现输入10~15V,20mA;12V 100mA【芯片发热,没测多久】都能稳定在3.3V。用昨天下午用的那批国产1117测空载和2mA负载,都是在输入超过11V输入就降为下来了,看来这批是假货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MA,最好是DC/DC后,再LDO。  或者是用317加小散热片

那个电流那个电压317不用加任何散热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MA,最好是DC/DC后,再LDO。  或者是用317加小散热片

120MA的电流317可以到55伏没有问题,输出5伏

网友E:
很奇怪楼主如何散热。小心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奇怪楼主如何散热。小心使用寿命。

没啥散热,就弄了大焊盘,上锡很多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没有弄错,为什么LDO就不能高于7V供电?扯!我们BM1117耐压都要达到18V,你可以试试我们的样品 ...

那明天联系你了解了解

网友:
前面串个大功率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明天联系你了解了解

。。。。。。。。。。

网友G:
这么大的压降,上电不烧能保证长时间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压降,上电不烧能保证长时间不烧?

嗯   确实不能长时间工作呢
LM2596-5.0V + LDO3.3V后电源纹波如何呢?没有做过实验
不过觉得这个占面积稍微有些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确实不能长时间工作呢
LM2596-5.0V + LDO3.3V后电源纹波如何呢?没有做过实验
不过觉得这个占面积稍 ...

看你对纹波的要求了,说实话纹波确实有点大,不知道原厂的2596+1117出来的纹波会不会好点

网友(2013-11-15):
基本上,我的3.3V肯定是5V过来了,9V我都不敢直接跳水到3.3V。

网友:
楼主有个概念没有理解,最大输入电压:是指这个芯片最高能输入的电压,但是不能超过芯片的功率,8V的压降,120mA的电流,功率近1W,不烧才怪,至于国产芯片空载也不行,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78L05,18V输入都没问题
不过负载只有30ma

网友:
本来1117这种LDO就不是应用在这种场合的。

网友:
如何判断国产原装 还是进口原装?

网友:
120*(12-3.3)=1044mw

楼主:
多谢大家关注,事情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