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会崩溃,麻烦各大神告诉一下小弟存在什么BUG。

楼主(2012-12-05):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char * cha(int n)
{
        char *ch[]={"aaaaa","bbbbb","ccccc"};
        return (ch[n]);
}
int main()
{
        int i;
        int x;
        for(i=0;i<4;i++)
        {
                x=rand();
                char *p=cha(x);
                printf("%s\n",p);
        }
        return 0;
}
是不是在调用函数返回时,栈内的内容会被清除,所以没内容显示吗?但是我就算把那个cha函数写回主函数,也还是会出现程序崩溃,麻烦各大神告诉一下小弟,这程序存在什么BUG?

网友:
x的取值超过有效值了,把x设置为0~2的值就是对的。

网友A:
程序当然会崩溃,看cha(int n) 传入的n是一个随机数,这个随机数变成了字符串数组的索引, n需要确保是0,1,2,否则返回的就是一个内存中的随机数,在调用函数的时候栈不会被清空的,退出函数的才会清掉入栈的数据。麻烦看一下c语言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当然会崩溃,看cha(int n) 传入的n是一个随机数,这个随机数变成了字符串数组的索引, n需要确保是0,1 ...

今天做的笔试题,凭记忆写也来大概类似这样。我也是把那个改成了x=rand()%3;但面试官却说了,好像没找对什么的,而且还存在其他的BUG。

网友:
明白了,那个x取值超范围只是个转移注意的东西,它的确是取值有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 char *ch[];这个常量的问题,当程序在return (ch[n]); 时,这个时候ch[n]返回的指针指向的是栈上的东西,结束cha(x)时,p的指向已经无效了,就是野指针了。

static char  *ch[]={"aaaaa","bbbbb","ccccc"};  改为这样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一个变量生存期的问题,建议你去看看书

网友:
变量生存期,c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