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配电脑,大伙帮忙看看这样的配置行不

楼主(2012-12-05):
英特尔(Intel)22纳米 酷睿i5 3470盒装CPU(LGA1155/3.1GHz/四核/6M三级缓存)            1200

"映泰(BIOSTAR)TZ77MXE主板(Intel Z77/LGA1155)
8相供电 加强散热、全高清接口、剧场音效 豪华HTPC平台"                                            599

日立(Hitachi) 500G SATA6Gb/s 7200转32M 7mm笔记本硬盘(HTS725050A7E630)            360

三星(SAMSUNG)DDR3 1600 4G 台式机内存                                                      129

CHANGHONG 长虹 LED32B2000C 超窄边LED 液晶电视                                          1799

主要家用,高清、游戏(星际、魔兽)、画图(altium10,CATIA)、编程QT等等,啥都干,机箱电源预算300以内。

这样的配置合理不?

楼主:
以后准备加内存,加独立显卡,
盈通(yeston) R6790-1024GD5极速版 T2 840/4200MHZ 1024M/256bit/GDDR5 PCI-E显卡 × 2 交火

网友:
硬盘 内存

硬盘怎么一定要笔记本硬盘呢?
西数蓝盘不行么?
内存就上4G*2总共8G好了 不用等以后了
如果不是打很新的游戏 买个SSD比买张显卡实在呢

网友:
i5的CPU,配上笔记本硬盘……

楼主:
一是打算用小机箱,另外手上还有几块笔记本硬盘,其中一个500G的,想组RAID用

网友:
内存推荐4G X 2;

网友:
如果再花钱组RAID,不如拿这笔钱加一个固态硬盘;如果系统跑64位win7,内存还是4Gx2比较好,另外所谓三星内存就是杂牌或无牌内存吧?,可选如威刚等品牌内存,实际也贵不了几元;如果以后还打算加独显,机箱电源的预算有点勉强。

网友:
处理器都是好货,主板何必使用低端产品。

居然只有一个USB3.0.

网友:
现在不上ssd都落伍啦……

网友:
SSD必须的,快多了

网友:
不完大型游戏
喜欢本本的路过..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指点。修改以后的配置。

英特尔(Intel)22纳米 酷睿i3 双核处理器 i3 3220盒装CPU(LGA1155/3.3GHz/3M三级缓存)¥769.00

映泰(BIOSTAR)TZ77MXE主板(Intel Z77/LGA1155)                                     ¥599.00

金士顿(Kingston)V+200系列 60GB SATA3 7MM固态硬盘(SVP200S37A/60G)                  ¥379.00

威刚(ADATA)万紫千红 DDR3 1600 8G(或者 金士顿(Kingston)DDR3 1600 8GB)            ¥229.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指点。修改以后的配置。

英特尔(Intel)22纳米 酷睿i3 双核处理器 i3 3220盒装CPU(LGA1155/3. ...

楼主是用集显吗?如果用集显,内存的带宽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显存调用内存,直接影响整体性能,两条4G 1600内存组双通道,性能大于单条8G。

如果是偏重游戏、娱乐、高清影视,我个人会直接选AMD的FM2平台,相同的价格可以得到翻N倍的显示性能,I3的HD集显性能用作娱乐实在不敢恭维。

AMD A8-5600K 四核CPU,自带HD7560显卡比很多低端独显性能强,在GT240级别以上。

主板可以看看技嘉 F2A85XM-D3H ,小板,4条内存槽,支持三屏显示输出,将来不够用另加独显可以实现交火,

组双通道建议买套条(4G*2)稳定性更好,JD上那芝奇的套条我配过几套机器了,速度稳定性都可以

用SSD很有必要,实测三星的还不错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集显吗?如果用集显,内存的带宽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显存调用内存,直接影响整体性能,两条4G 160 ...

多谢宝贵意见。值得参考,AMD性价比确实比较高啊。

网友:
主要家用,高清、游戏(星际、魔兽)、画图(altium10,CATIA)、编程QT等等,啥都干
我公司的电脑奔腾双核都能做这些
用I3还不如换AMD,I3的集显不好,还不如买AMD的955再加个独显,价格跟I3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