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计算这个excle 的分钟

楼主(2012-12-05):
哪位朋友能帮忙计算出这个excle的分钟数,因为表中有分和秒,没法统计出时间。多谢了

网友:
嗯。。把分替换成:
         把秒替换成空格
        然后单元格的格式设置为时间
        求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把分替换成:
         把秒替换成空格
        然后单元格的格式设置为时间

好的

谢谢哈,我试了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一般我不会替换,直接按照分和秒拆分单元格然后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过一般我不会替换,直接按照分和秒拆分单元格然后计算出来

怎么拆分法啊?能说一下吗!

网友B:
选中那一列啊,然后应该在数据里面有个拆分单元格吧,然后指定按照什么拆分~这里替换是最简单的,单元格属性设置成时间格式的话可以直接对单元格求和就是时间的。。。个人习惯,我一般就拆,想怎么拆就怎么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那一列啊,然后应该在数据里面有个拆分单元格吧,然后指定按照什么拆分~这里替换是最简单的,单元格属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拆分法啊?能说一下吗!

选中要拆解的单元格,点击菜单中的 “数据”---“分列”---勾选“分隔符号”点击“下一步”---单选中“其它”键入关键字“分”或者“秒”点击“完成”

本来还在想用公式解的,不过2楼替换法给力,就不纠结公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