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定高飞行了~

楼主(2012-12-05):
一点点看着它从最初的一个想法,到具体的构思,再到初具模型,最后可以自主定高飞行,再到将来把无线图传和之前编的图像识别结合实现视觉导航,或许这就是工程师的魅力吧~
暑假为了编飞控没日没夜搞了半个月,然后到北航看IARC,看到了差距。

北航的四旋翼机器人,搭载了激光雷达做SLAM,一个装有XP系统的机载计算机做机器视觉。

网友A:
很郁闷:为什么用XP作机载电脑啊?等做出成绩了让微软来收钱啊?既然程序都是自己编的就直接上LINUX啦

网友B:
为什么用XP,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郁闷:为什么用XP作机载电脑啊?等做出成绩了让微软来收钱啊?既然程序都是自己编的就直接上LINUX啦 ...

还有个缺点是xp不是实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在做定高,我是用超声波,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思路啊

超声波+PID啊~参数调好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在做定高,我是用超声波,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思路啊

搞个摄像头,不仅能定高,还能测速(平移+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XP,好奇怪

那你做嵌入式图像处理用什么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摄像头,不仅能定高,还能测速(平移+旋转)。

那需要比较深奥的图像处理理论了~因为飞行器本身姿态的变化也会影响对特征点的评估,而飞行器姿态本身有扰动的。原来在云台上做图像处理由于云台的抖动对运动目标的识别造成很大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需要比较深奥的图像处理理论了~因为飞行器本身姿态的变化也会影响对特征点的评估,而飞行器姿态本身有 ...

我想有抖动情况下图像处理好久,觉得这个很有压力,目前还没想出思路。
另外请教下楼主。你的无刷电调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商品电调?
还有商品电调里面是不是有个内置控制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有抖动情况下图像处理好久,觉得这个很有压力,目前还没想出思路。
另外请教下楼主。你的无刷电调是 ...

买成品,我主要写飞控程序。关于电调论坛里帖子很多,控制器有avr和51f,由于我没做过这个,具体怎么实现就不清楚了。

网友:
用到kinect所以用xp,猜测。。。

网友:
vc6.0死党,重在视觉处理,怎么飞就是飞机的事情了,飞机只想知道一组数据,往哪飞

网友(2013-01-05):
引用 楼主:
买成品,我主要写飞控程序。关于电调论坛里帖子很多,控制器有avr和51f,由于我没做过这个,具体怎么实现 ...

哥们,我们是深圳的公司,在做类似AR.Drone 2.0的产品,需要找能写飞控软件的高手合作,是付费的开发,有兴趣的话请联系我: qq:24453405,手机13600153274,白生

网友:
用超声波做高度(离地相对高度)传感器,是最经济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