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不能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2-12-05):
我的串口不知道怎么的,安装了USB转串口的驱动还是不能识别,老说我没有安装驱动,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这个USB转串口,USB插在电脑上和插在板子上有没有影响,请高手们多多指导下啊,纠结得很啊,最近很衰

网友A:
这类的问题,你得讲述环境出来、器件

谁能猜到你的设备、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的问题,你得讲述环境出来、器件

谁能猜到你的设备、环境。

我用的是51开发板 用的是嵌入式ARM11配给我的USB转串口线 ,我安装了CH341SER.EXE这个驱动 但它总是显示我的这个设备没有安装驱动,在设备管理中显示的是黄色的问号,请问你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呢?

网友:
用驱动精灵.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我用的ARM板子上自带的串口 型号不一样,所以没能识别,显示没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