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下载问题

楼主(2012-12-06):
使用K60下载时遇到如下问题,请大家帮看看是不是芯片被锁了,如果被锁了怎么解锁呀!

网友:
不是锁,是IAR没找到源文件?

网友:
没编译成功?

网友:
K60我用过一段时间,这个应该是你的工程有问题,你可以去找下野火的有个K60的PDF文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IAR没找到源文件,要先编译库 才行

楼主:
我库编译好了的,并且也添加进来了,我再找找看吧!
对了电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7 x64,应该跟这没关系吧!

楼主:
看来是库编译的问题,把库全都重新编译一下好了!

网友(2015-02-23):
是不是程序有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