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款变频器

楼主(2012-12-06):
要求可以根据时间自动调整频率。比如我设定起始频率50hz 终止频率 25hz 要求在1小时内均匀从50hz降到25hz。其中时间和频率可调。功率1-5kw都可以。

网友A:
这个通过485接口控制,大多数变频器都应该可以吧。不通过外部控制,用内部曲线不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过485接口控制,大多数变频器都应该可以吧。不通过外部控制,用内部曲线不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

加工控机写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控机写程序吗?

单片机控制就可以

网友B:
很多变频器自己就有这个功能的,台达吧,性价比有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控制就可以

跟变频器通信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变频器自己就有这个功能的,台达吧,性价比有点好

能推荐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0V模拟量控制就可以了,用不着通讯。一般变频器减速斜坡设不了那么长的 ...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台达的M系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