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手机音频信号进行fsk调制解调?

楼主(2012-12-06):
单片机外接一个数字温度传感器,想把温度数据通过手机音频接口传给手机软件,手机软件收到温度数据后,再通过音频接口发指令给单片机执行相应操作,这需要对音频信号进行fsk调制解调吧?用单片机的话怎么调制解调,望高手指教!

网友:
单片机可以作FFT运算,还可以进行DTMF的编码与解码.

参考:
发布:单片机 DTMF 软解码算法的实现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DTMF
添加一个应用范例:DTMF电话拨号器 (已更新为MEGA8芯片)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DTMF

网友:
你搜一下,HIJACKING

网友A:
这个涉及到单片机的硬件和手机软件,楼主确定一个人能搞定?应该是公司的项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涉及到单片机的硬件和手机软件,楼主确定一个人能搞定?应该是公司的项目吧? ...

我是做硬件的,老总想让做个手机采集数据的东西,被逼无奈啊,手机软件方面老总说他可以找人。但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啊!

网友B:
前一段时间,我也在关注这个,你搜那个HIJACKiNG了吗,或者在本论坛上搜索一下“拉法拉”看看网友的留言

网友B:
仔细看看这个Iphone_破解_耳机口通信.pdf,我做一个,和这个不同,我用AD采集和发送PWM波的方式进行的通信

网友C:
用蓝牙串口吧。

网友B:
你可以先在PC上走通,然后再移植到那个手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时间,我也在关注这个,你搜那个HIJACKiNG了吗,或者在本论坛上搜索一下“拉法拉”看看网友的留言 ...

谢谢哈,拉卡拉看到了,他这个是怎么具体编码解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这个Iphone_破解_耳机口通信.pdf,我做一个,和这个不同,我用AD采集和发送PWM波的方式进行的通信 ...

再次十分感谢,哇!全英文的啊!得把金山词霸翻出来好好研究下文档了。

网友A:
拉卡拉那个帖子上有我说的方法和思路,你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卡拉那个帖子上有我说的方法和思路,你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我 ...

谢谢seewolf兄,可以加下我的企鹅吗:25315972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在PC上走通,然后再移植到那个手机上。

maimaige也是牛人啊!还请多多指教!方便加下我企鹅吗:2531597244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1428 拉卡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蓝牙串口吧。

手机都有蓝牙串口吗?音频口更通用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eewolf兄,可以加下我的企鹅吗:2531597244

楼主是在哪里工作的?北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哪里工作的?北京吗?

我在济南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机都有蓝牙串口吗?音频口更通用些吧!

现在299一台的山寨机都有蓝牙了吧……

网友D:
http://blog.9lab.co/post/28320362157/ios-ir-remote-with-arduino
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299一台的山寨机都有蓝牙了吧……

哦哦,好的,我找下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log.9lab.co/post/28320362157/ios-ir-remote-with-arduino
参考一下这个

好的,谢谢哈!

网友D:
再上传个资料,你参考下

网友E:
TI的这篇文章“MSP430 Embedded Soft-Modem Demo”才是王道
我之前弄过一个
blog.sina.com.cn/s/blog_4ce0162301017x9k.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299一台的山寨机都有蓝牙了吧……

大湿,要是想跟水果连用蓝牙就不实际了。

网友F:
低速通讯应该没问题, 供电不好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低速通讯应该没问题, 供电不好处理

耳塞有三路,一路是麦克风输入,做设备到手机的通信链路。
两个通道音频输出,可以一路做手机到设备的通讯链路,一路输出特定音频信号然后做energy harvest提供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耳塞有三路,一路是麦克风输入,做设备到手机的通信链路。
两个通道音频输出,可以一路做手机到设备的通 ...

看了你的blog做的挺好,我也想做个玩玩, 变压器是原理图那个么,再哪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blog做的挺好,我也想做个玩玩, 变压器是原理图那个么,再哪买的?

都是淘宝买的 hoho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淘宝买的 hoho

搜了下 25rmb, 有没有代替品可用?

网友:
直接用个电池供电得了

网友:
很简单的,用PWM调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的这篇文章“MSP430 Embedded Soft-Modem Demo”才是王道
我之前弄过一个
blog.sina.com.cn/s/blog_4ce01 ...

也是大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上传个资料,你参考下

好,收下了!

网友G:
Hjack用的是曼彻斯特编码,这种编码是没有直流成分的,效率也比FSK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Hjack用的是曼彻斯特编码,这种编码是没有直流成分的,效率也比FSK高

学习了!

网友H(2013-01-10):
HiJACK用的是FSK,拉卡拉用的好像是曼彻斯特

网友I:
就是用曼彻斯特编码,这个项目我做过!

网友:
mark 手机音频口通信

网友(2014-01-13):
引用 网友H:
HiJACK用的是FSK,拉卡拉用的好像是曼彻斯特

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
曼码可靠还是FSK可靠??

网友(2014-05-17):
好,very good。。同问,曼码可靠还是FSK可靠?找个兼容性好点的方案,看看很多产品都要列个兼容手机列表

网友:
mark!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I:
就是用曼彻斯特编码,这个项目我做过!

你好,我是做单片机端的。想请教一下 单片机通过音频接口给手机发送的信号,是不是不管我发送什么波形,手机都能读到。至于用FSK 、曼彻斯特...只是为了方面解析出数据 是吧?
我想的是直接通过io口电平翻转(当然幅值要变到手机能接受的范围)给手机发送曼彻斯特方波,或者加低通滤波发送。那手机app端怎么解析出数据我是不用管的,那是app开发人员的事,是这样吗

网友:
需要协商两边的编解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