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接口如何防接错?

楼主(2012-12-06):
请教一下:一台设备,可以220V交流供电,也可以28V直流供电,两个接口是一样的,如何防止用户使用的时候接错?
有什么思路?
有没有电路可以实现电源接错保护功能?

网友A:
换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不一样的

这是最直接且有效的方法,但是应用场合电源接头都是一样的,能不能从电路上进行放接错保护?

网友B:
这台设备没做防呆设计,不好搞啊。

网友:
接口 物理机构上防呆,电路上做不可靠

网友A:
一定要做的话,加成本,假设确定28V直流输入不会损毁内部,那开始正常内部电路不接通(继电器控制),由检测电路看是220V交流还是28V直流,之后继电器控制电源接通220V路径还是28V路径,继电器自锁,下次失电释放,检测电路28V直流和220V交流都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设备没做防呆设计,不好搞啊。

主要问题在于应用场合AC220V和DC28V的接头一样,所以现在从电路上接错保护方面进行考虑,比如如果28V接口接了220V,如何设计电路对后续模块进行保护,并提醒用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在于应用场合AC220V和DC28V的接头一样,所以现在从电路上接错保护方面进行考虑,比如如果28V接口 ...

你设备是一个接头还是两个接头,我上面是对一个接头来说的,两个的话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做的话,加成本,假设确定28V直流输入不会损毁内部,那开始正常内部电路不接通(继电器控制),由检测电路 ...

220V和28V如何检测?没有经验啊,恳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备是一个接头还是两个接头,我上面是对一个接头来说的,两个的话类似 ...

两个接头

网友C:
用继电器,先给输入整流,配合不同的阻值电阻,28V可以驱动小阻值继电器,220可以驱动串联大电阻的继电器,两者互锁。这样你可以随便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先给输入整流,配合不同的阻值电阻,28V可以驱动小阻值继电器,220可以驱动串联大电阻的继电器, ...

补充一下,220V交流输入到设备内部会经过电源模块转为28V为其他电路供电。如果28V的接口接了220V,小阻值继电器不就挂了;还是我理解的不对?

网友:
最好换不同的接口。或者颜色有分别,要不很麻烦的

网友:
直接整一个牛X的开关电源,一个插头搞定,只不个成本怕不是你能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220V交流输入到设备内部会经过电源模块转为28V为其他电路供电。如果28V的接口接了220V,小阻值 ...

用继电器搭一个电路,我想想

网友:
典型的本末倒置
正常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和应用方沟通,将强弱电插头区分开来,我想换一个插头的成本应该远低于增加一套复杂的检测电路,可靠性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
太难解决了,要不在插口处贴上醒目的提示算了。

网友:
确实,换接口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不实用但却非常有趣的电路设计要求,仿真结果如下。可以看到输入 DC28V 时,继电器给合,但输入 AC220V 时继电器线圈没有电流。

实在想不通如何做的可以查看电路附件 Circuit.rar,password: Tell_Me

网友:
用两种接口,贴醒目标签。要求用户注意接电,乱接引起烧坏自负!

网友D:
再发一个使用两个继电器来实现的电路,一个继电器直流 28V,另一个 AC220V。

AC220V 交流继电器,由於线圈串连有电容,直流供电时没功耗。直流继电器及驱动电路对AC220V供电不动作,只对直流电压反应。

因此可以实现单一个输入端,电路自动将输入电压分配到设备高压或低压入口。

先此声明,此帖目的只是作学术讨论,请勿将电路用於实际产品上。

网友:
同意2个接口。。
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E:
我们的做法是PCB有两种电源接口,但机箱只会根据客户要求开一种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发一个使用两个继电器来实现的电路,一个继电器直流 28V,另一个 AC220V。

AC220V 交流继电器,由於线圈 ...

厉害,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做法是PCB有两种电源接口,但机箱只会根据客户要求开一种接口

最终确定只提供直流28V接口。多谢大家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