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跳出FB?即类似C语言子函数里面的return功能

楼主(2012-12-06):
RT

即FB在执行过程中,中间遇到不需要继续向下扫描FB后面的梯形图,如何从当前的这个位置“return”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et指令

好像不行,我用的GX Works2,提示梯形图无法转换。
有没有参考示例?

网友(2013-01-06):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我用的GX Works2,提示梯形图无法转换。
有没有参考示例?

设一个异常步,条件满足就跳转

网友:
CJ 跳转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