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ppp拨号上网比AT指令有何优势?拨号成功后怎么用,苹果猫

楼主(2012-12-06):
1、看一帖子中,苹果猫前辈说gprs ppp拨号上网比用at指令好,究竟有多少好处(有ppp协议栈情况下)?

各位做DTU的前辈都是用ppp拨号上网实现的DTU?

2、ppp拨号上网有重连机制吗? 还用考虑心跳、信号不好等情况吗?

3、ppp拨号上网成功后,有local  IP address 10.160.193.31  remote IP address 192.200.1.21 。

我原来应用程序通过有线连接的时候直接设置有线本地IP,要连接远端的IP

现在拨号成功后把获取的 local  IP address 10.160.193.31设置上 本地有线连接禁用掉 怎么连接不上远端的IP??!!

网友A:
楼主先分清楚外置协议栈和内置协议栈的区别。外置协议栈有PPP拨号,内置协议栈也有PPP拨号。
外置协议栈在拨号成功后与GSM的交互进入数据模式,而不是AT指令模式。内置协议栈拨号成功后的数据传输都是在指令模式下用AT指令实现的。
从效率和性能来看,肯定是外置协议栈更强,但是从成本,系统整合度来看,内置协议栈是现在的趋势。

目前移动的GPRS获得的都是内部IP,外部无法直接访问,正确的做法是让GPRS模块去主动连接外部的计算机。

PPP拨号从来不会考虑信号,心跳等外部因素,它只有两种结果,成功或者失败。这些外部因素是在设计独立的DTU设备时由设备开发者来考虑的。

网友B:
楼主如果采用电脑进行ppp拨号,要建立调制解调器的拨号连接,这样拨号成功之后才可以上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采用电脑进行ppp拨号,要建立调制解调器的拨号连接,这样拨号成功之后才可以上网的 ...

1、外置ppp协议是否多耗流量,多耗多少具体?

2、用外置的ppp协议,怎么解决用手机卡收发短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分清楚外置协议栈和内置协议栈的区别。外置协议栈有PPP拨号,内置协议栈也有PPP拨号。
外置协议栈在 ...

1、外置ppp协议是否多耗流量,多耗多少具体?

2、用外置的ppp协议,怎么解决用手机卡收发短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分清楚外置协议栈和内置协议栈的区别。外置协议栈有PPP拨号,内置协议栈也有PPP拨号。
外置协议栈在 ...

那C网的应该相对容易一些了?
可以拿到IP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外置ppp协议是否多耗流量,多耗多少具体?

2、用外置的ppp协议,怎么解决用手机卡收发短信的问题 ...

1、用外置的ppp协议并不一定会多消耗流量,要看你的使用情况,如果用来上网看网页之类的,肯定会消耗较多流量,而内部协议栈一般只是socket通讯,流量使用上会有所限制,基本不会有大的流量。
2、用外置ppp协议,也可以收发短信;对于只有一个串口的gprs模块,可以采用CMUX协议虚拟出多个串口流,但较为繁琐;

个人推荐,如果采用2G的GPRS模块,一般直接采用其内部协议栈即可,方便简洁;如果是3G模块,那么最好用i外部ppp协议栈,一般3G模块会虚拟出多个usb串口,因此通信和短信收发可以方便的同时进行

网友:
是,也以接一些有两个串口的2G模块,,一个用来PPP一个用来收发短信.   当然CMUX是不错的选择.只是数据包要麻烦一点.

网友:
wavecom的外置协议发彩信不错,做DTU不行。西门子MC52I内置协议发彩信不好,做DTU不错,其实是用场合适合不适合。

网友(2013-12-18):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选择PPP协议或者是TCP/IP协议都可以进入GPRS网络,PPP协议也可以用来做DTU呀,这个没接触过,对概念和如何使用都不了解

网友C:
用外部PPP拨号上网,需要外部实现PPP和TCP协议咯,这两个都不什么好弄,发短信也是个问题,如果还想发短信,还得实现mux协议。一般没特别的要求,都用内部协议好了,但是用内部协议的话,性能要比用外部协议差些,因为内部的CPU要跑PPP,TCPIP协议,特别是收发大数据量时,如1S发1024字节,不是每个模块都能正常收发的

网友D(2014-09-23):
请问楼主,你的GPRS现在用上PPP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GPRS现在用上PPP了吗?

已用上!

网友(2017-02-19):
引用 楼主:
已用上!

用上ppp后怎么获取gsm信号强度

网友(2018-11-10):
引用 网友C:
用外部PPP拨号上网,需要外部实现PPP和TCP协议咯,这两个都不什么好弄,发短信也是个问题,如果还想发短信 ...

你好,从你发的帖子看你相当精通外部协议栈呢,能帮忙看看一个报文吗?
7E 21 45 00 00 5F 28 27 40 00 40 06 44 8C 0A AD E8 0D 84 E8 56 43 8B BE 1B 58 AF E8 8A 68 7D 31 B1 B9 D3 80 18 1C 84 29 36 00 00 01 01 08 0A 7D DF 7D DF A3 EC 08 A4 42 FE
68 8E 00 8E 00 68 C4 09 21 71 42 00 0E F1 00 00 01 00 0F 7D 33 0E 0F 0E 0B 01 24 10 05 7D 31 18 51 10 05 7D 31 18 01 43 52 10 05 00 96 16
F2 7D DF 7E

7E 21 45 00 00 48 28 25 40 00 40 06 44 A5 0A AD E8 0D 84 E8 56 43 8B BE 1B 58 AF E8 8A 54 7D 31 B1 B9 BF 80 18 1C 84 3F 92 00 00 01 01 08 0A 7D DF 7D DF A3 1A 08 A4 42 54
68 32 00 32 00 68 C9 09 21 71 42 00 02 70 00 00 01 00 19 16
1D F2 7E

这个应该就是外部协议栈打包后的数据帧吧,这两条报文的中间一条是我实际发的数据,在进入模块前截取出来就是这样的报文了,

这样的报文在改动中间一行的内容和长度的情况下,再直接发送给模块就不能发送成功了,

那在中间一行改动的情况下,第一行或者第三行需要改动哪个字段才能保证发给模块后能继续发送成功呢?

请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