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控制模块求指导。谢了、、

楼主(2012-12-06):
不知道为什么,door总是没有输出,show总是00000110.
希望大牛可以指导一下。感激不尽。。。
module control(clk,up,down,floor,reset,show,door,cur_floor,stop);
  input clk;//20MHz
  input [2:1] up;//1,2楼门外的上升请求;
  input [3:2] down;//3,2楼门外的下降请求;
  input [3:1] floor;//电梯内的楼层请求;
  input reset;
  output [7:0] show;//楼层显示;
  output door,stop;//门控制输出,1开,0关;电梯状态输出,1停,0运行;
  output [1:0] cur_floor;//当前楼层
  reg consignal,ce_count;//用于控制开关门以及上升下降的延时;
  reg [1:0] cur_floor;
  reg door,stop;
  reg [7:0] cur_state,next_state;
  reg [7:0] show;
  reg [1:0] updown;//标记电梯的前一个状态,3上升,2等待,1下降;
  reg [31:0] count;//计数;

parameter [7:0] floor1=8'h00,
                  floor2=8'h01,
                  floor3=8'h02,
                   deng1=8'h03,
                   lift1=8'h04,
                   lift2=8'h05,
                   down3=8'h06,
                   down2=8'h07,
                   open1=8'h08,
                  close1=8'h09,
                   open2=8'h0a,
                  close2=8'h0b,
                   open3=8'h0c,
                  close3=8'h0d,
                delay1_2=8'h0e,
                delay2_3=8'h0f,
                delay3_2=8'h10,
                delay2_1=8'h11,
                delay1=8'h12,
                delay2=8'h13,
                delay3=8'h14;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ur_state<=next_stat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1)
            next_state<=floor1;
         else
          case(cur_state)
               floor1:
                 begin
                     if(up[1] || floor[1])
                       next_state<=open1;
                     else
                          if(up[2]!=0 || down[3:2]!=0)
                            next_state<=lift1;
                     else
                         next_state<=deng1;
                  end
                lift1:
                  begin
                      updown<=3;
                      next_state<=delay1_2;
                  end
                delay1_2:
                  begin
                     if(consignal)
                      next_state<=floor2;
                     else
                      next_state<=delay1_2;
                  end
                floor2:
                  begin
                     if(updown==3)
                       begin
                           if(up[2] || floor[2])
                             begin
                                 next_state<=open2;
                                 if(down[3] || floor[3])
                                   updown<=3;
                                 else
                                    updown<=2;
                              end
                            else
                                 next_state<=lift2;
                        end
                      else
                         if(updown==1)
                         begin
                            if(down[2] || floor[2])
                                next_state<=open2;
                            else
                                next_state<=down2;
                         end
                    end
                 lift2:
                    begin
                       updown<=3;
                       next_state<=delay2_3;
                     end
                 delay2_3:
                    begin
                       if(consignal)
                        next_state<=floor3;
                       else
                        next_state<=delay2_3;
                    end
                  floor3:
                     begin
                         if(down[3] || floor[3])
                           next_state<=open3;
                         else
                           next_state<=down3;
                      end
                   down3:
                      begin
                          updown<=1;
                          next_state<=delay3_2;
                      end
                   open1:
                     begin
                      next_state<=delay1;
                     end
                    delay1:
                     begin
                      if(consignal)
                       next_state<=close1;
                      else
                       next_state<=delay1;
                     end
                    close1:
                     begin
                       next_state<=floor1;
                     end
                     open2:
                     begin
                      next_state<=delay2;
                     end
                    delay2:
                     begin
                      if(consignal)
                       next_state<=close2;
                      else
                       next_state<=delay2;
                     end
                    close2:
                     begin
                       next_state<=floor2;
                     end
                     open3:
                     begin
                      next_state<=delay3;
                     end
                    delay3:
                     begin
                      if(consignal)
                       next_state<=close3;
                      else
                       next_state<=delay3;
                     end
                    close3:
                     begin
                       next_state<=floor3;
                     end
                    delay3_2:
                      begin
                        if(consignal)
                          next_state<=floor2;
                        else
                          next_state<=delay3_2;
                      end
                    down2:
                       begin
                          updown<=1;
                          next_state<=delay2_1;
                        end
                    delay2_1:
                      begin
                        if(consignal)
                          next_state<=floor1;
                        else
                          next_state<=delay2_1;
                      end
                      deng1:
                         begin
                           if(up[2:1]!=0 || down[3:2]!=0 || floor[3:1]!=0)
                             next_state<=floor1;
                           else
                             next_state<=deng1;
                         end
                 endcase
             end
         always @(cur_state)
              begin
                 case(cur_state)
                   floor1:
                      begin
                      show<=8'b00000110;
                      cur_floor<=1;
                      end
                   floor2:
                      begin
                      show<=8'b01011011;
                      cur_floor<=2;
                      end
                   floor3:
                      begin
                      show<=8'b01001111;
                      cur_floor<=3;
                      end
                   lift1:
                      begin
                      show<=8'b00000110;
                      end
                   lift2:
                      begin
                      show<=8'b01011011;
                      end
                   down3:
                      begin
                      show<=8'b01001111;
                      end
                   down2:
                      begin
                      show<=8'b01011011;
                      end
                   deng1:
                      begin
                      show<=8'b00000110;
                      end
                   open1:
                      begin
                       stop<=1;
                       door<=1;
                       ce_count<=1;
                       show<=8'b00000110;
                      end
                    close1:
                      begin
                       stop<=0;
                       door<=0;
                       ce_count<=0;
                      end
                    open2:
                      begin
                       stop<=1;
                       door<=1;
                       ce_count<=1;
                       show<=8'b01011011;
                      end
                   close2:
                    begin
                       stop<=0;
                       door<=0;
                       ce_count<=0;
                      end
                    open3:
                      begin
                       stop<=1;
                       door<=1;
                       ce_count<=1;
                       show<=8'b01001111;
                      end
                    close3:
                      begin
                       stop<=0;
                       door<=0;
                       ce_count<=0;
                      end
                    delay1:
                      begin
                      show<=8'b00000110;
                      end
                    delay2:
                      begin
                      show<=8'b01011011;
                      end
                    delay3:
                      begin
                      show<=8'b01001111;
                      end
                    delay1_2:
                      begin
                      show<=8'b00000110;
                      end
                    delay2_3:
                      begin
                      show<=8'b01011011;
                      end
                    delay3_2:
                      begin
                      show<=8'b01001111;
                      end
                    delay2_1:
                      begin
                      show<=8'b01011011;
                      end
                endcase
             end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if(!ce_count)
            begin
            consignal<=0;
            count<=20000000;
            end
          else
            begin
              if(count>1)
                begin
                  consignal<=0;
                  count<=count-1;
                end
              else
                consignal<=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想办法学会调试.一步一步跟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学会调试.一步一步跟踪信号.

表示不是很懂

网友:
猜 always @(cur_state)  改 always @(cl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ur_state<=next_state; // -->>>  next_state<=deng1; 為什麼不直接寫 cur_state <=deng1 一個上緣就完成?
  end

一個上緣"設",一個下緣收
所以 always @(cur_state)  改 always @(negedge clk)

网友:
用Modelsim或SignalTap II仿真看看,程序没有详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