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AMCNC-02长期啃铝和45#钢啊!

楼主(2012-12-06):
谁用AMCNC-02长期啃过铝和45#钢啊?长期也不是整天啃,就是每天啃2个小时左右,变形大么?回头再雕电路板精度还能够么?请知道的朋友举个手哈

网友A:
45#钢。 还每天二小时。  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 还每天二小时。  不太可能。

啃钢不行,啃铝板怎么样?问题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啃钢不行,啃铝板怎么样?问题大么?

F50左右的速度估计还凑合。一次下刀0.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啃钢不行,啃铝板怎么样?问题大么?

我的300瓦直流主轴也只能那个速度铣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00瓦直流主轴也只能那个速度铣削。

一下啃多少不怎么在乎,就怕时间长了。回来雕刻PCB,精度不够了。

网友:
45#钢也不怎么是雕刻机的加工范围吧

屈服强度在那摆着啊

网友:
02机到手不过2个月多一些,铣了一些铝,但肯定做不到每天2小时。前几天雕刻了一个电路板,精度没有问题。。。

网友:
PVC啃钢就别想了,除非雕点小花,刻个字啥的

网友C:
1.关于PVC,我们行业有一种设备的槽子就是用PVC焊接起来的,总的来说,PVC的力学性能不是很好;
2.60W的主轴,啃铝,怎么说呢…… 听那个声音都觉得累…… 别说啃铝,就是雕刻铝板,一次下刀0.1*都惨不忍睹;
3.Z轴也受不了太大的力,我呢,就是刻个标牌、塑料盒开孔什么的

楼主:
多谢大侠们的解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下啃多少不怎么在乎,就怕时间长了。回来雕刻PCB,精度不够了。

只有不撞不眼睛看到变形雕刻PCB都没有问题的!
前天是你不需要0.1MM这样的线宽或者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不撞不眼睛看到变形雕刻PCB都没有问题的!
前天是你不需要0.1MM这样的线宽或者间距 ...

PCB线宽不用很细。

网友:
机器就是给人用的,不用体现不出它的价值

网友:
这还真不行呀,别的都还好说,主轴磨损相当大,必须换主轴的。

楼主:
主轴电机是不是都得换啊?

网友D:
我试过2mm厚铝片,刻了个不是很复杂的图形,很是费时间,听着我都难受。最后觉得要是金属还是换主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2mm厚铝片,刻了个不是很复杂的图形,很是费时间,听着我都难受。最后觉得要是金属还是换主轴的好。 ...

原来如此,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啊。

小功率主轴确实是没劲,干非金属还行。

网友(2013-01-05):
很NB的用途~

网友E(2013-07-30):
引用 网友C:
1.关于PVC,我们行业有一种设备的槽子就是用PVC焊接起来的,总的来说,PVC的力学性能不是很好;
2.60W的主轴 ...

大神您好 请问您刻标牌用的什么材料 双色板? 用的什么软件生成的G代码啊  公司买的01机 让我刻双面板的标牌 ArtCAM好多的字都有矢量交汇 不能生成G代码  望指教

网友:
我只能说:雕刻机和铣床是两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您好 请问您刻标牌用的什么材料 双色板? 用的什么软件生成的G代码啊  公司买的01机 让我刻双面板的 ...

双色板 就是市场里普通的10几块钱一张的那种;
一般买白底黑面的、黑底铜面的;
我用的就是Artcam 2008啊,图案、字、图形都没问题的……

我不是大神,也是个菜,一起进步吧

网友:
AMCNC-03可以的。

网友(2013-12-22):
>AMCNC-03可以的。
It is not released yet. Still waiting to order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