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使用ad转换的时候,aref引脚怎么接?

楼主(2012-12-06):
avr使用ad转换的时候,参考电压为avcc,aref引脚怎么接?

网友A:
文档说的很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说的很明白啊。

你看我接的对吗

网友:
可以的。甚至用多阶滤波。
其实更省事的是直接配置能内部接VCC,AREF直接退偶电容就完事了。文档是这么描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