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VR单片机驱动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2-12-06):
如附件图,网上找的一个原理图。按照原理图在万能版上搭建了电路,但是无法驱动5V继电器,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控制引脚输入低电平时,只听见继电器有很小的声音。

网友:
楼主有空测一下电路中各点的电压

网友:
测试出 光耦 四个脚 电压 就知道神马原因了?

网友A:
测Q1的集电极电压:无动作时,应为+5V;动作时,应为0.6V左右。同时,再测继电器的公共端2是否和静态或动态端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Q1的集电极电压:无动作时,应为+5V;动作时,应为0.6V左右。同时,再测继电器的公共端2是否和静态或动态 ...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修改了下电阻R1,把他改成200欧姆,就没问题了,就能够很清晰的听到继电器闭合的声音。但是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是电阻太大导致驱动三极管的电流太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