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载波检测CD的问题

楼主(2012-12-06):
各位老大,我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模块处于一直发送状态,一个模块一直接收状态,一个用于检测CD。发送模块没发送时,可以检测CD=0;发送模块发送后,检测到CD=1,但是让发送模块不发送后检测到CD还是1,除非将检测CD模块重新上电,否则一直是1,无论是否有模块发送。
各位老大有遇到过吗?

楼主:
各位老大有遇到过吗??

网友A:
If no packets are received the RPD is
latched at the end of a receive period as a result of host MCU setting CE low or RX time out controlled by
Enhanced ShockBurst™.手册有明确说明啊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A:
If no packets are received the RPD is
latched at the end of a receive period as a result of host MCU ...

哥们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

网友:
哥们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6-03-20):
把CE拉低后再次进入PRX模式, 再读RPD应该就是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