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同一个工程里不同原理图导入到不同的PCB的方法

楼主(2012-12-06):
纠结了很久的问题。
同一个工程,有不止一块的PCB,原理图已经分开设计了,但在导入到PCB时就只能全部导入到同一个PCB文件,莫非只能把不同的PCB与对应的原理图分开到另一工程才能解决?相信这也困扰了不少坛友。
近日在网上找到了解决方法,现整理发上来,让更多的坛友知道这一技巧。

问题:
在用Altium Designer进行PCB工程设计时,有时一个工程里可能不止一块PCB,比如,一个设备里有主板和扩展板或者按键板等等,这时就需要在一个工程里添加多个PCB文件。如图:

我们知道,在Altium Designer中将原理图导入到PCB是通过在原理图菜单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xxx.PcbDoc,如图:

在进行这样的操作之后,虽然我们选的是某一个PCB文件,但是最后结果是,所有原理图都被导入到了这个选中的PCB文件中,无法实现不同的原理图导入到不同的PCB。
在Altium Designer中,我们可以用Altium Designer设计同步装置把设计资料从一个区域转到另一个区域,它包括比较工具、ECO以及UPDATER。它可以用于原理图和PCB之间的转换,Altium Designer中导入网络表不再是必须的。
1) 在原理图环境操作菜单中的Project->Show Differences,显示Choose Documents to Compare对话框:

2) 在Choose Documents to Compare对话框中,按Advanced Mode点上对号。对话框将显示成两个专栏,

在其中一个选择Sch,并在另一个中选择对应的PCB文件,如图,我选择左边的Sheet1.SchDoc原理图文件与右边的PCB2.PcbDoc文件对应,然后点击OK。这里可能回弹出个错误,这是因为新建的PCB2.PcbDoc没有保存,只要保存一下再重新进行以上操作就可以了。

3) 在上一步点击OK之后,将会出现显示起差异的对话框,列出了Sch和PCB 的对应关系。(为了说明,我只在Sheet1.SchDoc里加入了一个三极管Q1)

4) 右击鼠标选择Update all in>>PCB Document,把所有PCB中与Sch的不同的地方都从Sch转到PCB中。对话框将显示更新将执行多少不同的地方。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到可以有多种导入的方式,可以从Sch到PCB,也可一从PCB到Sch,还可以选中某几些部分进行导入)

可以看到在未执行这一步之前,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按钮为灰色。

5) 点击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这时出现Engineering Change Order窗口,之后的操作跟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xxx.PcbDoc一样。
6) 点击Validate Changes 按钮,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对话框将显示所有变化执行的列表。

7) 按下Execute Changes按钮更新PCB。

8) 当更新结束时,关闭对话框。
指定的原理图里的内容就装载到指定的PCB文件中了。

楼主:
有人看的,有人收藏的,就是没人顶,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顶

多谢帮顶。
本来打算发一帖说说PCB文件恢复走线网络的方法,还是算了……

网友B:
楼主知道如何让走线到焊盘时变大吗

网友:
一直为止问题找方法。谢谢了

网友:
之前的确遇到过这个问题,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如何让走线到焊盘时变大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要请高人指点了。

网友:
用workspace更简单一些

网友C:
用workspace更简单一些,一个项目一个workspace,下面一个pcb一个project。

网友D:
虽然这样很好 但是altium官方不推荐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这样很好 但是altium官方不推荐这么做

请说说推荐的方法。

网友:
官方推荐 一个工程一个PCB  便于双向同步

网友:
lz亲,你这个本来就不是问题的问题 。 D-》P  ok?

网友:
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E:
还是一个空间中两个或多个pcb工程,每个工程独立比较好管理,这是推荐做法。
至于pcb反向生成网表对抄板有价值,其他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般设计都是现有原理图再有pcb

网友:
弱弱地顶一下。。。

网友(2013-03-25):
碰到这个问题,同学教我删掉另外一个……………………我无语了

网友:
顶你,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一个空间中两个或多个pcb工程,每个工程独立比较好管理,这是推荐做法。
至于pcb反向生成网表对抄板有 ...

PCB反向更新还是有意义的。在PCB布好后,重新排列一下元件标号,再更新回原理图。这样的好处是方便生产和维修。能很快的找到器件在哪里。不方便的就是原理图里面的标号顺序就乱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用WORKSPACE,几块PCB,无法生成统一的器件清单,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2013-05-09):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如何让走线到焊盘时变大吗

滴泪 teardrop

网友:
这个真心实用,学习了

网友:
我的做法是:比如一个原理图需要做成3块不同的PCB上,我就在同一个PCB文件里画3块PCB,对应零件放到对应的有keepoutlayer的框里布线

网友(2013-06-18):
很久之前我也在纠结这个,现在看过LZ的这个资料,顶一下LZ

网友(2013-08-30):
挺有帮助的!
分享了

网友:
多谢分享!看到这个界面,居然没想到能解决这个老难题!

网友(2013-10-14):
多谢楼主,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
我习惯于在同一个PCB文件里放多块PCB,这个方法是很好,收藏了。

网友(2014-04-30):
学习到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同一个工程之下不同的原理图怎么实现重新标注呢?

网友:
用了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顶一下楼主

网友(2014-07-02):
这种问题会比较常见啊,原理图复杂的,就要这么做

网友(2015-08-24):
研究了试用了谢谢

网友:
经常要用到一个产品n多板子

网友:
怎么今天才看到这么实用的帖子,顶啊!

网友(2015-11-26):
感谢楼主 哈哈 很久以前的一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orkspace更简单一些,一个项目一个workspace,下面一个pcb一个project。

支持,而且在每个project里面还可以把用到的数据手册,BOM,备注文件加进去,方便项目管理

网友:
虽然很有用,但还是感觉别搞这么复杂,后续开发假如用这种方式很容易搞乱,客户变更几次之后就一团糟了,现在硬盘空间那么大,不差那几张原理图

网友:
先收藏,以后看!

网友(2016-02-14):
我来顶一个  必须顶上去

网友(2016-06-28):
这个帖子非常有用

网友:
这个不错,不同原理图对应不同PCB,学习

网友:
真的可以吗?
找时间试试!

网友:
实用! 顶一把!!

网友:
好方法,收藏了。

网友:
这个有机会试一把。

网友:
mark  原来是真的

网友:
原来还可以后这样,我一直以为一个工程只能一个PCB

网友:
设计中,有时原理图会根据PCB布局布线不断微调,LZ方法可行但感觉步骤稍繁琐,不敢用,怕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