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数码管驱动(程序+仿真)

楼主(2012-12-06):
一般做法是扫描位选

但是数码管多了,比如16个数码管,估计你1ms 扫描一次都是会闪的

现在的做法是,扫描段位

定时器依次打开a段,再判断每个数码管数据的a段位是否为真,为真,打开这个位控制,8个选正好合成一个8位数据,通过595送出

再扫描b.........

这种方式,不管你是一个数码管,10个 ,20个,都是扫描8次

目前仿真用16个数码管,一点不闪,如果32个数码管,理论用4片595,也应该不闪

问题是:如果16个数码管的同一段都应该亮的,那就是有16个段的电流流入管脚,如果只加一个限流电阻的话

,估计亮度会不均匀。。

是要在每一个数码管的段位上加限流电阻吗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学习了,这样每做一次扫描前要检查16个数据的某一位了,

网友:
设计思路很不错,新手学习了!

网友:
1ms扫描一次(点亮其中1位),扫完16位只需要16ms,算下来频率>60Hz

网友(2014-07-31):
楼主,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16段都打开,595输出电流够吗?够的话用不用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