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智能家居”做电子相册的方法

楼主(2012-12-06):
前段时间,坛子里网友卖的“7寸智能家居”,估计很多人买了,但是买了能干什么用,估计很多人没搞明白。我也是折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把它当作电子相册的用法。终于有点用处了。

1.准备好你要显示的照片,分辨率统一设为800×480,张数不要过多,因为NAND空余容量不大。将要显示的照片拷贝到U盘中。
2.将7寸智能家居,通过串口连接到电脑  115200,n,8,1。(板子上的串口在主板背面,如何连接,参考坛内其它帖子)
3.在XP下启动超级终端(或其它的串口调试软件),板子上电,正常启动。串口连接正常的话,超级终端会有输出。
4.等启动完毕后,将U盘通过OTG线插入板子侧面的MiniUSB口中,在超级终端中可以看到插入了U盘,设备名是sda(如果插入U盘后出现错误,有可能是U盘需要的电流太大,端口提供不了,可以换个U盘试试)
5.将U盘(sda设备)mount到/mnt/usb
6.将U盘上你要显示的照片拷贝到/flash/icPhotos/
7.修改/flash/icPhotos/config.xml文件,找到<cfg name="dfltPhotos" value="字样,看懂了吧,后面就是要显示的照片的文件名。改成你自己的照片的文件名,数量不够的话,用$$间隔后添加即可。例如,我拷贝了10个文件,分别是01-10.jpg,那么就改为:01.jpg$$02.jpg$$03.jpg$$04.jpg$$05.jpg$$06.jpg$$07.jpg$$08.jpg$$09.jpg$$10.jpg
8.找到<cfg name="cycleRepeatCount" value=字样,将后面的数字改成你拷进去的照片的数量,比如10
9.找到<cfg name="pagesPerCycle" value=字样,将后面的数字改成你拷进去的照片的数量,比如10
10.保存文件。(你可以在系统下直接修改文件内容,也可以将文件拷贝到U盘上,在xp下改也可以。)
11.重启板子。
12.重启完后,点击主菜单上的photo图标,怎么样?看到自己的照片了吧!修改<cfg name="photoDisplayTime" value="后面的数字,可以更改每张照片的显示时间。

缺点:1.全屏显示,底部有一行文字,不知如何消除。
        2.照片必须拷贝到NAND,NAND剩余空间有限,存不了几张照片。

网友:
还是把系统dump出来先,然后可以放心随便搞才是王道阿。。。。另外,,,求sch。。。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 可以 mount /dev/sdb /flash/icPhotos/
然后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了 不过不能拔u盘出来
还能播放 mp3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