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了,问一下有没有减速时间可以设定500分钟的变...

楼主(2012-12-07):
麻烦大家了,问一下有没有减速时间可以设定500分钟的变频器

网友A:
要求好特殊啊,要这么长的减速时间?

网友B:
没有使用过,能说说是什么应用场合。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好特殊啊,要这么长的减速时间?

我们一台设备需要做匀速卷绕,因为卷绕过程中线速度越来越大,所以想通过降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过,能说说是什么应用场合。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我们一台设备需要做匀速卷绕,因为卷绕过程中线速度越来越大,所以想通过降频控制

网友C:
用一台电脑或PLC什么的定时给它发命令设频率就行了,变频器自带的加减速功能忽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台电脑或PLC什么的定时给它发命令设频率就行了,变频器自带的加减速功能忽略不用。

用昆仑通态的mcgs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昆仑通态的mcgs可以吗

随便你了,反正你系统里面如果有某个能编程又能跟变频器通讯的东西,让这个东西去设置变频器速度就行了。
这种工作不应该由变频器自己做,应该是系统设计人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一台设备需要做匀速卷绕,因为卷绕过程中线速度越来越大,所以想通过降频控制 ...

你这帖子发的,首先你是做卷扬机的。保证线速度有几条你是否考虑
1、卷扬机的电机与减速器功率预留多少?也就是扭矩留多少?
2、卷扬机的应用场所?外部负载有没有突然变化的情况?
3、控制线速度是通过计算得到还是外部传感器测量?

解决方案:
1、变频器与你自己编程的控制器通信。
2、确认通信方式与距离。
3、数学建模,保证线速度稳定的方法。
4、控制器编程。

我在大庆主要是做油田工程车辆的卷扬设备,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帖子发的,首先你是做卷扬机的。保证线速度有几条你是否考虑
1、卷扬机的电机与减速器功率预留多少? ...

我们做膜材处理 处理速度一分钟小于1米。膜材的总长是已知的。初始卷绕直径和终止直径也是已知,所以想通过变频器直线斜率降速来达到匀速处理

网友:
通态是可以的,可以写一个脚本去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做膜材处理 处理速度一分钟小于1米。膜材的总长是已知的。初始卷绕直径和终止直径也是已知,所以想通 ...

你好,你说的设备。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什么变频器的斜线控制,直接调速就可以。
安装旋转编码器控制 具体的话可以发邮件联系。
lvyunzeng@163.c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说的设备。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什么变频器的斜线控制,直接调速就可以。
安装旋转编码器控制 具 ...

能大致说一下方案吗?
我们的卷绕系统在密闭的真空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大致说一下方案吗?
我们的卷绕系统在密闭的真空中

你们做的东西还有什么要求,电磁环境。等等吧。
请您一次性说全吧。要不有点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做的东西还有什么要求,电磁环境。等等吧。
请您一次性说全吧。要不有点麻烦呢。 ...

电磁环境比较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