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系列的MCU,ucos需要移植的那部分代码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12-12-07):
在同一系列的单片机中,跟CPU相关的那些代码是不是一样的?不知道表述清楚没,先说声谢谢哈

网友A:
很难说,建议先阅读ucos移植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说,建议先阅读ucos移植文档。

如果定时器算外围的话,那就改一下定时器名及参数,我感觉其他的都没有涉及到,不知道理解对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定时器算外围的话,那就改一下定时器名及参数,我感觉其他的都没有涉及到,不知道理解对了没 ...

堆栈增长方式,中断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