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定时器问题求教(比较器模式)

楼主(2012-12-07):
一、定时器A,Timer A3
只想做个简单的超时控制,采用TACCR0比较中断来实现。
初始化设置如下:
    TACTL = 0;                          //清除以前设置
    TACTL |= TASSEL_2;            //选择时钟源MCLK
      TACCR0 = 20000;
    TACTL |= MC_1;                  //启动定时器,增计数模式
    TACCTL0 |= CCIE;                //比较中断允许
问题:我在仿真时执行到这一步后,TAR会随机产生一个值,为什么TAR不是从0开始计数呢?
而且,此时TAIFG、CCIFG0/1/2所有中断标志位都置1了。

如果先启动MC_1模式,此时TAR=0,一旦给TACCR0赋值,TAR又会产生一个随机数,TAIFG、CCIFG0/1/2所有中断标志位也都置1。
    TACTL |= MC_1;                  //启动定时器
    TACCR0 = 20000;

另外,我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断点,发现进入中断时TAR也不等于TACCR0 ,相差比较大,有时候会小很多。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
}

二、定时器B,Timer B7
也是实现上述简单的功能(超时控制),如果用定时器B来实现,采用TBCCR0比较中断,有什么区别吗?
会涉及到比较锁存器的设置吧?TBCL0的装载方式是个什么意思,在增计数模式时,何时向锁存器装载数据呢?

这几天被430的定时器搞晕了,功能虽然很强大,但是理解起来很费劲,仿真的结果总是和预计的不一样,太郁闷了。
那位大侠帮帮我吧。

网友:
1、一般配置的时候都有一个复位定时器的操作的,最好要加上。在中断里面看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这个与仿真等关系比较大。
2、要是比较中断,两个定时器基本相同的。那个装载是比较发生后装载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