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用路由器可以上网,接网线拨号和无线方式不...

楼主(2012-12-07):
RT电脑用路由器可以上网,接网线拨号和无线方式不能上。
本人搞硬件的,对电脑只限于应用,这方面一点不懂,电脑以前是直接插网线拨号上网的,前几天突然不能上网了,通过别人路由器就可以上,无线也是一个都搜索不到。今天找接网络的人过来说网卡坏了,我也不懂,是不是真的坏了,淘宝搜了下网卡要200左右。

网友A:
网卡200?呵呵,什么网卡?

网友:
网卡哪有那么贵?无线的外置USB的20多元的就很好用了

网友B:
楼主网络欠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200?呵呵,什么网卡?

对这方面没有一点概念,只是淘宝搜了一下,不想用那种外置的,太麻烦了,还是要内置的。电脑型号是thinkpad E420,麻烦哪位给推荐一下,这块真的一点不懂,大概是什么价位?还有能不能根据我说的这个现象分析下网卡到底坏没,还是驱动啥的软件问题,网上下了几个驱动试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网络欠费了

没有欠费,换另一个电脑就可以,确定网络没问题,就是电脑这边的问题,只是我不懂,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反正通过路由器就可以上网。

网友C:
内置的也只要二三十元啊,看来楼主确实不懂,估计软件问题的可能性大。外置的现在也有很小的,和无线鼠标接收器差不多。

网友:
1、 要确认是否硬件问题,重装系统试试
2、如果确实网卡坏了 买个usb的,很便宜(买那种小的插在上面也不明显)装个驱动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的也只要二三十元啊,看来楼主确实不懂,估计软件问题的可能性大。外置的现在也有很小的,和无线鼠标接 ...

确实不懂啊,搞搞单片机还行,你说这种外置的是有线还是无线?我想用有线的,无线没地方连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懂啊,搞搞单片机还行,你说这种外置的是有线还是无线?我想用有线的,无线没地方连啊。 ...

你是说有线网卡坏了啊?那怎么连接的路由器?如果能用有线连接路由器,网卡不可能坏了。外置的有线网卡也有的,十几元淘宝大把

网友B:
能通过路由上网,说明网卡还是可以用的,难道是拨号软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有线网卡坏了啊?那怎么连接的路由器?如果能用有线连接路由器,网卡不可能坏了。外置的有线网卡也 ...

我没说有线的坏了,是修电脑的说的,我感觉能连路由器上网应该是没坏,对这个也不懂,所以问下大家确定下是不是网卡坏了,无线的打开后搜不到任何网络,以前可以搜到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通过路由上网,说明网卡还是可以用的,难道是拨号软件有问题?

这个是通过控制面板那连接的,没用什么其他软件

网友B:
宽带猫是不是挂了,楼主说的200+是不是说的光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宽带猫是不是挂了,楼主说的200+是不是说的光猫啊。

不懂你说的宽带猫是啥 ,真不懂,别笑话,我原来就是一根网线从外面接进来直接插电脑上,拨号上网的。至于外面的网线又接了什么设备就不知道了。网断掉后拿电脑去同学那接上(他那是用路由器分出来的,和我用的也是同一家的网络)就可以上网,直接接他的线上就不行,连他的无线也是搜不到。

楼主:
按ls各位分析,貌似网卡没坏,是软件方面的问题?是重装驱动还是系统,或者有没有什么傻瓜式的软件,一键检测修复安装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