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能在-40度正常工作的单片机

楼主(2012-12-07):
正在生产的一款产品,在内蒙的海拉尔出现问题。零下25度工作不正常。
已经做了低温测试,6个样品,在零下27度,全部都不工作了。温度低到零下40度,然后恢复常温,6个样品都不能工作。
用下载线也连接不上芯片了。在经过低温测试电路板上,仅换上一块新的MCU,一切都能工作。基本证明是mcu被“冻”坏了。
请有做过低温产品(零下35度正常工作)朋友提供设计经验,以及能在零下45度正常工作的单片机(8位)

网友:
检查晶振,检查焊锡,检查电容

网友A:
晶振低温能-40的很少 特别国产无牌垃圾
焊锡 -13度以下 无铅会中锡瘟

网友:
最近也在做这个实验

网友:
加热.....一般低温是不能工作的,需要辅助加热!卫星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低温能-40的很少 特别国产无牌垃圾
焊锡 -13度以下 无铅会中锡瘟

这些都可以排除,经过-40度后,控制板不能工作,换了新的MCU,就可以工作了。如果是晶振或其它问题,换上新的MCU应该也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可以排除,经过-40度后,控制板不能工作,换了新的MCU,就可以工作了。如果是晶振或其它问题,换上 ...

-40度能跑吗 ?

网友:
带电正常工作,但环境温度 -40度~~~+85度变化。24H为一周期,连续N个周期不挂就算OK了

网友:
Microchip Announces Wider Temperature-Range Qualification for 32-bit PIC32 Microcontrollers

PIC32 Microcontrollers Now Operate From - 40°C to 105°C, Enabling Use in a Wide Range of Robust Applications

Tags / Keywords: Microchip, MCHP, PIC32, microcontroller, MCU, high temperature, wide temperature range, V Temp

Images

High-res Photo available through editorial contact or Flickr (feel free to publish):

Download Hi-Res
CHANDLER, Ariz., Nov. 2, 2011 [NASDAQ:  MCHP] —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a leading provider of microcontroller, analog and Flash-IP solutions, today announced that the 32-bit PIC32 microcontrollers (MCUs) now operate from - 40°C to 105°C, enabling their use in a wide range of robust applications.  Examples include applications in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al, medical, automotive, appliance and renewable-energy market spaces, among others. The newly qualified V-Temp MCUs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wide variety of features for which the PIC32 MCUs are known— including peripherals for connectivity, graphics, audio, touch sensing and industrial CAN—bringing the most capable and cost-effective solutions to these targeted markets.

Many applications in the aforementioned markets must operate at higher temperatures of up to 105°C.  With their new, wider temperature-range qualification, designated as V-Temp, the PIC32 MCUs give designers the flexibility to add the features and functionality that will help differentiate their products in the marketplace, while maintaining the ability to operate under extreme temperatures.  Further, the MCUs provide full access to up to 128 KB RAM for simultaneous use with the Ethernet, USB and CAN buffers; and the on-chip Ethernet, industrial CAN and USB modules have a built-in DMA interface to maximize data throughput.

“With industry-leading performance and now a wider temperature-range qualification, the PIC32 MCUs enable our customers to design applications that need higher temperature tolerance with an exceptional price/performance combination,” said Sumit Mitra, vice president of Microchip’s High-Performance Microcontroller Division.

Development Tool Support

To evaluate the advanced features of the newly qualified PIC32 V-Temp MCUs, customers can use Microchip’s complete PIC32 MCU tool suite.  This includes low-cost starter kits; full-featured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boards; PICtail™ daughter boards and Plug-In Modules; as well as debuggers, the MPLAB® IDE and MPLAB C compilers. Mo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www.microchip.com/get/PHKX.

Pricing & Availability
The newly V-Temp qualified PIC32MX3/4/5/6/7 MCUs are available in 64-pin QFN and TQFP packages, as well as 121-pin TFBGA and 100-pin TQFP packages. Pricing for these MCUs starts at $3.10 each, in 10,000-unit quantities.  Additionally, the recently introduced PIC32 MX1/2 MCUs are also being extended to the V-Temp range, and are expected to be qualified in late CQ4 in 28-pin QFN, SOIC and SSOP packages, as well as 44-pin QFN, TQFP and TLA packages.

Samples can be ordered today, at http://www.microchip.com/get/DLBW.  Volume-production quantities can be purchased today, at microchipDIRECT (http://www.microchip.com/get/T295).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ontact any Microchip sales representative or authorized worldwide distributor, or visit Microchip’s Web site at http://www.microchip.com/get/D5N1. To purchase products mentioned in this press release, go to microchipDIRECT or contact one of Microchip’s authorized distribution partners.

back to top
About Microchip Technolog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NASDAQ: MCHP) is a leading provider of microcontroller, analog and Flash-IP solutions, providing low-risk product development, lower total system cost and faster time to market for thousands of diverse customer applications worldwide. Headquartered in Chandler, Arizona, Microchip offers outstanding technical support along with dependable delivery and qual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the Microchip website at http://www.microchip.com/get/FBBT.

###

###

Note:  The Microchip name and logo, MPLAB, and PIC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in the U.S.A., and other countries. PICtail is a trademark of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in the U.S.A.,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other trademarks mentioned herein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companies.

网友:
stm32在根河-45跑的很正常

网友:
我实验的是STM32F103RET6,MCU -40度没死

楼主:
-20度能跑,-25度不正常,-27度不工作了。
经过低温-40度的板子到常温下还是不能工作,肯定有什么地方或器件“冻”坏了。只把上面的MCU换掉,就又可以跑了。应该说明板子和上面其它的没有“冻坏”,是MCU坏了。
使用的MCU,厂家提供的工作环境-40 - 85度(国产品牌,51兼容)
3年前使用AVR M8做的一批产品,卖到俄罗斯去过,没有碰到“冻坏”的报告。AVR的官方指标:工作环境温度-55 - 125度

网友:
嗯  又长见识了

楼主:
我只要8位就够了

网友:
马老师,国产什么品牌?

网友:
欢迎马老师来我的家乡
我们那的低温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综合诸多,选 AVR PIC赶流行STM风险有点大

网友B:
马老师,您需要的不是某个型号的单片机、而是器件的某个等级。

找扩展工业级、汽车级的看看吧,或者直接上军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度能跑,-25度不正常,-27度不工作了。
经过低温-40度的板子到常温下还是不能工作,肯定有什么地方或器 ...

我猜用的是STC单片机,不知道能不能换成89C52

网友C:
锡在零下35度以下就会成粉末,即在海拉尔低温下,你稍震动就会出现虚焊接触不良啊。这是我的想法,你的做个加热片啊,电网的柜子都有加热片的,装置海拉尔运行很正常
马老师,没想到楼主是马老师 ·····

网友:
建议使用ADI的芯片,我们原来用的ADI的芯片,忘了低温,但高温能达到125度,估计低温也会很宽吧。

网友:
用MSP430F2013 做低温50度,没有发现不能工作的,累计实验样品10+。

网友:
一般工业级的单片机就可以在-40度左右正常工作 。8位单片机51核的,如ADUC831之类的。

网友:
用英飞凌的汽车级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锡在零下35度以下就会成粉末,即在海拉尔低温下,你稍震动就会出现虚焊接触不良啊。这是我的想法,你的做个 ...

经过-40低温的板子,到常温后不能工作,但只是换个MCU,其它仍旧是经过-40度的原板,马上就能工作。说明不是锡或假焊等其它器件出的问题。

另外,控制板成本才100元,加上加温,成本要翻倍了。

网友:
一般ATMEL这类工业级的供应商提供的都是可以支持-40C的。

网友:
咨询microchip或者infineon原厂的FAE,询问拓展级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老师,您需要的不是某个型号的单片机、而是器件的某个等级。

找扩展工业级、汽车级的看看吧,或者直接上 ...

1、当前国内是(一直是这样):要马儿跑的快,但还要马儿少吃草,最好是不吃草!
2、国内厂家的东西,指标50%作假。真的要汽车级,军用级的东西,没有!

在不重视技术、恶劣的市场环境下,所谓的创新、自主都是表面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1、当前国内是(一直是这样):要马儿跑的快,但还要马儿少吃草,最好是不吃草!
2、国内厂家的东西,指 ...

这个就不要选国内品牌的mcu了,他们连低温测试都未必做得完整。

网友:
HOLTEK合泰工业级或车规单片机HT46/48系列可以,我用温测机台验证过(-60℃~125℃)多个型号,当然需要正品才行

网友:
楼主什么MCU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当前国内是(一直是这样):要马儿跑的快,但还要马儿少吃草,最好是不吃草!
2、国内厂家的东西,指标50%作假。真的要汽车级,军用级的东西,没有!

在不重视技术、恶劣的市场环境下,所谓的创新、自主都是表面文章。

50%么?是不是乐观了点啊……

网友(2015-10-10):
不知道马老师选用的是什么MCU解决这个问题了?